[外设] 线路中的同轴电缆换成网线,如何更换

楼主(2023-12-28):
因为弱电箱只拉了一条网线到电视柜,现在想把主路由放到电视柜上,同时主路由再通过另一条网线传回弱电箱的交换机分配到其它房间

弱电箱拉到电视柜的有线电视同轴电缆不要了,换为网线。那么如何把同轴电缆换为网线呢,是直接用胶带把同轴电缆和网线粘上拉吗还是有其它更好的方法?

网友:
是的,我家就是这么换的,10米左右,一次就成功了

网友:
可以绑电线先拉过去,再和网线一起拉过来,两根线都要

网友:
先拉拉看拉不拉的动

网友:
胶带粘不牢,还是建议先用同轴电缆把细电线带出来,再用细电线带对折的网线进去,穿好了将折弯裁开就是两条网线。

网友:
换过开发商一楼到五楼的,还是挺好拉的,轻松

网友:
我家的就是把网线和同轴电缆绑一起拉过去的

网友:
同轴电缆芯线绑新的网线一起拉过去

网友:
带线的话,用胶带粘不住的,因为并联的部分变粗了,如果稍紧就会脱开。稳妥的办法还是把铜芯扒出来,反向钩住缠绕再用胶带粘好,基本不会失败。

网友:
都是旧的带新的方法

网友:
先试试可不可以拉动,一头先绑上结实的细风筝线,把风筝线带过去后,再用风筝线带过两根结实的细绳,用一根绳穿网线,留下一根备用

网友:
旧线带新线一次成功

网友:
旧线带新线一次成功  没错

网友:
不行的话,就走明线!

网友:
如果旧线拽着不是太紧的话,两头把电线剥长点绞结实了,再用胶带缠结实了使劲拽

网友:
两头剥长点搞结实,再用胶带缠结实了使劲拽

网友:
慢慢自己摸索吧,都是这么一个理,电线管弯头少,管内只有一根电缆,拉得动,两根的,中间缠绕了就拉不动,不行就改变策略,主路由还是放弱电箱
话说现在设备基本都是无线覆盖了,走网线需求不大了

网友:
旧带新。。慢慢抽。。。

网友:
剥出一部分,绑一起慢慢拉。

网友:
网线抹点洗洁精,能减少阻力。
网线和原同轴电缆连接处要处理好,不要直接绑,尺寸突然变大会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