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分析天平赛多利斯电源断线+联想Y471A笔记本电脑电池拆解

楼主(2023-12-28):
早上桌子上出现一个黑疙瘩电源,断线,藕断丝连,看铭牌我就知道是进口分析天平用的,天平几万块,电源不低于2000块,免费帮忙修一下。
这货一看就是隔离变压器的,14.5V,0.5A,外正内负,搞错了就放烟花了。

正面就是黑疙瘩,啥也没有,工业简朴风

拧开四颗氧化的螺丝,里面果然是变压器

不得不说,这个变压器看着就高级

剥皮准备焊接,护套是注塑的,没法用了,打结算了

焊点饱满,手艺还是可以的

上螺丝,准备试机,尾巴打结,很结实

天平工作正常了,为国家省了千把块

坛友丢给我一台笔记本电脑玩,电池三分钟,忍不了,打算拆开换电芯,5800mah,算下来每颗是2900mah,感觉怪怪的

松下NCR18650,型号MH12210,官方手册
项目
内容

TypeHigh Capacity Models (Ni System)
Nominal Voltage (V)3.60
Nominal Capacity (min.) (mAh)3030
Nominal Capacity (typ.) (mAh)3180
Diameter (max.) (with tube) (mm)18.5
Height (max.) (with tube) (mm)65.3
Thickness (max.) (without tube) (mm)-
Width (max.) (without tube) (mm)-
Height (max.) (without tube) (mm)-
Approx. Weight (max.) (g)49.5
Note-

保护板BQ芯片和温度探头

怕锁死,先拆一颗并联的测试一下

只有3.4V,难怪三分钟

焊一根铜丝搭桥

充电看看容量,两个小时,冲进去1850mah容量,衰减很厉害啊,后面看看能不能换电芯

网友A:
热交换吧,不知道芯片里有没有保存容量信息

网友B:
天平读数后面好多零啊,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交换吧,不知道芯片里有没有保存容量信息

只能带电换上再说了,多充放电几次看看能不能恢复,解锁没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平读数后面好多零啊,高级

零越多越贵哈哈

网友C:
精密仪器,价值不菲

网友D:
离不开电池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离不开电池是不?

刚需。。。。。。。不是炒作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密仪器,价值不菲

花公家的钱哈哈

网友:
2000块的电源果然是与众不同啊。

网友:
搭桥技术一流

网友E:
那个电子秤实际上可以送的

网友F:
d=0.1mg 过分了 放金子都.........

网友:
笔记本电池要带电换才行有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电子秤实际上可以送的

自提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d=0.1mg 过分了 放金子都.........

确实可以称金子

网友:
高手高手,向你学习

网友G:
护套不用502粘上嘛?打结只管里面,外面也拉根扎带稳固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护套不用502粘上嘛?打结只管里面,外面也拉根扎带稳固些

下次坏了就该换新机子了

网友:
前面拆着拆着变压器

后面又开始折腾1865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