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舅子家餐厅吊灯抽风维修

楼主(2023-12-28):
故障是黄灯不亮,偶尔闪烁。

量了驱动电压正常,那问题就不好办了,提回家搞吧

3个灯都是串联,一个一个拆,炒蛋的设计

肉眼没看到明显黑点,万用表二极管挡一个一个点亮测试

发现问题

拆灯珠

测试正常

一塌糊涂的焊接

家里只有冷光,将就用了

安装才是体力活啊,一直举着手干,麻了
其实还可以短接灯珠,不过灯光不均匀,先这样写吧,后续多备点各种灯珠备用

网友:
灯珠要坏了

网友:
提回家还能回来不

楼主:
灯是2并多串,3个灯串联,任一一个灯珠挂了,另一个灯珠就会过流,马上就会跟着坏。
所以LED本来寿命长,但是水桶效应,100个灯珠坏一个整个灯就得挂,像极了新能源电动车电池,耐不耐用不是看最强的有多强,而是由最弱的决定。

网友:
寿命到了,一颗是搞不定的,得全部换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是2并多串,3个灯串联,任一一个灯珠挂了,另一个灯珠就会过流,马上就会跟着坏。
所以LED本来寿命长,但 ...

我觉得大部份都是因为灯珠品质和散热问题,驱动一般都是恒流的,现在有的灯珠还故障就短路不亮;

总结来说,LED驱动坏了修下可以,灯珠坏了换灯珠是临时措施,不耐用的。

网友:
过些时间,你小舅子又打电话过来找你背后还说你个水货...........才修没多久,又坏了

网友:
散热不行的都不耐用,led选择,一个看色温,一个看散热

网友:
这种换了很快就会坏别的了。

网友:
换灯珠比短接使用好些

网友:
两个灯珠换顿酒

网友:
4楼讲的合理

网友:
说明灯珠寿命到了,应该换新的了。

网友:
灯片现在白菜价,换成松下环形 19W的也就 2.5元,其它品牌的灯片估计也差不多,一次全换,省心还省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是2并多串,3个灯串联,任一一个灯珠挂了,另一个灯珠就会过流,马上就会跟着坏。
所以LED本来寿命长,但 ...

木桶效应

网友:
从别的灯板上拆灯珠呀?

网友:
我给人换过,一年就不行了,后来再修直接换的模块

网友:
灯板的背面都是悬空的,没有做散热处理。基本都用不久。 做了散热会影响销量.

网友A:
用表笔一个个地测灯珠太累,用测试夹省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表笔一个个地测灯珠太累,用测试夹省劲。

没有其他工具,用万用表还好吧,物尽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