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面包线vs杜邦线

楼主(2023-12-28):
采用同一块面包板,利用5孔相通性,分别插入面包线与杜邦线,理想的还是杜邦线,接触电阻几乎忽略不计。反观,面包线飘忽不定。给组建数字电路,带来很大隐患
个人觉得,给插针上一层焊锡,会不会能克服接触不良?

网友A:
这是原配不行得小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原配不行得小三吗

不假,被你发明了,确实是小三更讨人喜欢

网友:
插针不能镀锡,氧化更快,接触更差

网友:
面包板的触点是两边接触的,杜邦线的触点是四方的,接触面积更大,理论上应该接触电阻更少吧。

网友B:
国产面包线质量太差了  或许就是国内很多人不用的主要原因,排针+杜邦线  要可靠很多
不过垃圾中国货仍然阻挡不了喜欢用面包板的人,用其它线材。尽管会比较麻烦,比如单芯导线、网线

我个人倾向于使用排针排母  除非不得已  再用线

网友:
多是铝线铁脚

网友C:
买过面包线,都是铝芯的多。
后来注明要铜芯,结果发来一样是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面包线质量太差了  或许就是国内很多人不用的主要原因,排针+杜邦线  要可靠很多
不过垃圾中国货仍然阻 ...

茶老师好:
看来只能牺牲面包线的便利性了
为了可靠你说国人早摸索出排针+杜邦线
此外,之前你就提过老外爱用面包板面包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茶老师好:
看来只能牺牲面包线的便利性了
为了可靠你说国人早摸索出排针+杜邦线

你又忘了,叫老茶就行
面包板大多还行,但国产的面包线  普遍很烂
如果经常想用面包板  最好去物色些合适的导线备用,好处是整洁
国人能摸索出的东西极少,99.99% 是学,是抄,排针+杜邦线  早就有的,杜邦线就是用来适配排针的
外国人能看得上眼的东西  微信算一个,但不是羡慕这个软件  只是羡慕上面集成的支付应用(这方面中国走在了前面,国外普遍用信用卡)
微信QQ都是模仿学来的
有的老外用面包板 那叫一个执著,以前看到过可惜没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过面包线,都是铝芯的多。
后来注明要铜芯,结果发来一样是铝的!

说明渠道只生产铝芯面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又忘了,叫老茶就行
面包板大多还行,但国产的面包线  普遍很烂
如果经常想用面包板  最好去物色些合适 ...

老茶老师:提到的执着于面包板的老外
您能大致记得怎么个执着法?能回忆一下吗?

网友:
这种线居然有铝的?我见过最次的也是铁镀镍,好点的是铜镀镍。

网友:
插针上一层焊锡会增加拨插的难度,,接触不良可能会有所改善,,,其实应该是线材的问题,,,全铜插件成本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茶老师:提到的执着于面包板的老外
您能大致记得怎么个执着法?能回忆一下吗? ...

用了很多线   反正看得我都要崩溃了
可能是那种逻辑IC组的电路  数据总线+控制总线

网友:
贴片时代,面包板已无用武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很多线   反正看得我都要崩溃了
可能是那种逻辑IC组的电路  数据总线+控制总线

属于设计开发阶段,便于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