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白自学C51单片机编程,PWM信号+按键+报警+显示占空比

楼主(2023-12-28):
在昨天的基础上增加了数码管显示占空比,

代码如下:
//程序功能:P1.0口输出PWM信号
//增加按键加减占空比,key3增加key4减少
//当增加到95时声音报警,当减少到5时报警,

#include <reg52.h>        //头文件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类型定义,相当于缩写的意思吧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类型定义

u8 time;     //定义周期时间
u8 duty=50;    //定义占空比,并给初值
u16 xms;    //延时时间
sbit PWM=P1^4;    //P1.40口输出PWM信号
sbit key3=P3^6;         //定义一个按键加
sbit key4=P3^7;         //定义一个按键减
sbit beep=P0^7;         //定义报警位
sbit led_a=P1^0;
sbit led_b=P1^1;
u8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time0init();    //声明子函数定时器初始化
void delay(xms);    //声明子函数延时
void key_scan();    //声明子函数按键
void display(duty);    //声明子函数显示

void main ()      //主函数
{
    time0init();    //调用初始化子函数
    while(1)
    {
         key_scan();    //调用按键子函数
        display(duty);    //调用子函数
    }
}

void display(duty)
{
    P0=table[duty%10];    //
    led_a=0;       //
    delay(5);    //
    led_a=1;

    P0=table[duty/10%10];    //
    led_b=0;       //
    delay(5);    //
    led_b=1;
}

void delay (xms)    //延时子函数
{
     u8 i;    //定义一个变量,函数内的变量只对当前函数有效
    while(xms--)    //给定值自减,
    {
         for(i=0;i<113;i++);    //每一个算是单位是不是113个机器周期?
    }
}

void key_scan()       //检测按键子函数
{
     if(key3==0)       //如果key3被按下,
    {
         delay(5);    //抖消
        if(key3==0)         //再次确认
        {
             duty+=5;    //占空比加5
            if(duty>=95)   //最大到95
            {
                 duty=95;
                beep=!beep;    //报警响
            }
            while(key3==0);     //按键释放
        }
    }
    if(key4==0)       // key4原理一样
    {
         delay(5);    //
        if(key4==0)
        {
             duty-=5;    //
            if(duty<=5)   //
            {
                 duty=5;
                beep=!beep;    //
            }
            while(key4==0);
        }
    }
}

void time0init()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 定时器模式1
    TH0=(65536-100)/256;       //
    TL0=(65536-100)%256;    //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
    TR0=1;        //定时器0开始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函数
{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time++;    //
     if(time>=100)      //如果定时满了100次
        time=0;        //定时清零
    if(time<=duty)    //如果小于10,相当于只有10%时间是高电平,
        PWM=1;          //输出高电平
    else
         PWM=0;          //其它时间输出低电平
}

网友:
我以为是用了芯片内部的PWM硬件资源,原来是用定时器模拟出来的PWM。

楼主:
用的‘’死太惨‘’的89C52 没有硬件PWM

网友:
之前的频率误差问题,可能是晶振判断错误的原因,本以为是12M的,实际是11.0592M的,定时器+1需要的时间是1.085us,你不妨按这个再试试看频率对不对: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9492-1-1.html
https://blog.csdn.net/xuw_xy/article/details/78984741

楼主:
按1.085出来的频率是接近的
我定时器设定的500us/1.085=460  然后中断10次,那一个矩形波时长就是5ms 一个周期就是10mS频率就是100HZ
实际示波器出来是97.24HZ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一直很想学,不知道怎么入手,

楼主:
一块开发板,然后看着教程一步一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