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包的聚合物电池汽车启动电源能给16v500F的超级电容充电吗?

楼主(2023-12-28):
这个聚合物电池的启动电源买了几年了,中间坏过一次,二极管那里因为温度过高直接脱焊了,重新上锡加了根粗铜线修好了,救过很多次车,今年电池鼓包了,不能大电流放电,充满电只有12.5v,启动不了车了。又买了一组超级电容。能不能用这个给超级电容充电?也算是废物利用了。动手之前先来请教一下!

网友A:
可以,不过要限流,12.5V低了点,最好加升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要限流,12.5V低了点,最好加升压电路

感谢回答!必须的串负载限流吗?这个启动电源已经已经搭不着车了,放电电流应该还没有汽车电瓶放电电流大。可以直接用汽车电瓶充电,按理说用这个直接夹上充应该也没问题吧?10v以上启动小车应该问题不大,所以12v应该够用了。

网友B:
这个电池给16V/500F的超级电容器充电应该可以,但是充电的时候,还是应该串联一个电阻限制一下充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池给16V/500F的超级电容器充电应该可以,但是充电的时候,还是应该串联一个电阻限制一下充电电流。 ...

感谢回答!电阻不好找,还是找个汽车上的灯泡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电阻不好找,还是找个汽车上的灯泡吧。

这种3000F6个的试过,11V启动1.6排量的没问题。升压再充是为了电容充满存放时间长点。串汽车灯泡没问题,不过充电时间可能比较长。所以用限流的升压电路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3000F6个的试过,11V启动1.6排量的没问题。升压再充是为了电容充满存放时间长点。串汽车灯泡没问题, ...

好的,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