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下大雪或者冰冻住雨刮器千万不能硬刮!以小失大!!!

楼主(2023-12-28):
下大雪或者冰冻住雨刮器千万不能硬刮!以小失大!!!

网友:
经验之谈,谢谢

网友:
看来这是经验之谈啊

网友:
作为一个修理人员挺喜欢你这样的

网友:
有道理,清理以后再刮。

网友:
   这雨刮电机挺有劲啊

网友:
换过刮臂,或者拆刮臂轴心保养加油后螺丝没有上紧。正常情况单锥度不带花键应该也能保证强度。

网友A:
有这回事?
下次雨刷改成导电橡胶,通电融雪。

网友B:
下雪的时候把雨刷拔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回事?
下次雨刷改成导电橡胶,通电融雪。

有的车洗窗水是加热的,先喷洗窗水化冰就行。

网友:
南方这种情况应该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雪的时候把雨刷拔起来!

还有停车前把车窗开下让车里温度降下来

网友:
北方冬季雨刮器很容易就冻住了

网友:
上周本地降温,零下10度,去加油时看到有一个4个圈去自动洗车机洗车,洗完看到工作人员从里面捡出来了个雨刮,一看四个圈的后雨刮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