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一支报废烙铁头的新生

楼主(2023-12-28):
今年买了几次烙铁头,商家信誓旦旦地说是铜的。到手了一锉,全是铁的,用不长时间就不粘锡了。既然高端烙铁头都是铜芯镀一层铁再镀别的金属,那末直接用铁的再镀别的岂不更好,又省钱又省事,这是国人的智慧。

找出来几年前买的一个,也是不粘锡了。当时在尾端锉过是铜的。打算把头部的镀层都锉掉直接用铜头,毕竟60年前就是用铜头的,不也用的挺好吗。

谁知锉来锉去也看不见铜的颜色,奇了怪了,明明尾部是铜的?在中间又锉了几个地方,发现约二分之一是铜芯镀铁的,其余是铁。是两种金属连在一起的,这工艺还真是讲究。

干脆倒过来用吧。把尾部铜芯锉尖做头部,再把原来的头部锉细点,不然塞不进去。上锡,完工。

网友:
现在纯铜的电烙铁头少了,有镀层是防止氧化的,你锉掉不就废了吗?

网友:
这样可以凑合用一下,时间长了容易腐蚀吧

网友:
对于短时间家用,有没有铁差别不大。

网友:
直接某宝上买一根尺寸合适的紫铜柱

网友A:
本来人家镀层是防氧化的,镀层厚是好事,你倒好把镀层都打磨掉了。。。

网友:
T12烙铁头的头部也有一层很厚的合金层,烙铁头寿命就靠它,它腐蚀完了烙铁头就穿孔报废了:

网友:
60年前,都用的啥焊锡?啥助焊剂?啥焊接工艺?线宽和现在的有的比吗?

网友:
后端用铜导热,,前端用铁镀合金,,为了坏了得快,可以提高销量,,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镀层起保护作用,纯铜的才是坑爹货,低端货

网友:
想不氧化粘锡好就要控制和温度,买个调温恒温烙铁吧。温度到了耗电量才4w左右,普通的几十w一直热上去,容易氧化

网友:
纯铜的不耐腐蚀,寿命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人家镀层是防氧化的,镀层厚是好事,你倒好把镀层都打磨掉了。。。

撸主以为的"新生"恰恰是死亡的开始...

网友:
要是发明一种不氧化的铜,是不是能拿诺贝尔奖?

网友:
这一类的头子我感觉是真心用不习惯,所以直接在某宝买直径6毫米的紫铜条自己做,但是也有缺点,隔不久就要挫一下。但是上锡那是真香。

网友:
买一个新的也没多少钱,这人工费有点高

网友:
铜头容易上锡 过热容易烧死 磨磨就好 以前喜欢用铜棒 现在器件 铜箔小小的还是有镀层的好点

网友:
不错 好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