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为什么开发板上需要两个晶振?

楼主(2023-12-28):
看到坛友的板子上有两个晶振感觉很好奇,一般不是只要一个就够了么?之前发现算出来的PWM频率不对,莫非所用的不是12M晶振的缘故?

网友A:
图里的这个开发板,上面的那个是给串口芯片(下载芯片)用的,下面的是给单片机用的。

还有其他的开发板,有的会多一个时钟用的晶振,用于时间相关部分。有的又分高速和低速晶振。有的还分内部晶振和外部晶振(所有单片机都要有晶振的,外部看不到的那就是在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里的这个开发板,上面的那个是给串口芯片(下载芯片)用的,下面的是给单片机用的。

还有其他的开发板, ...

淘宝找了个图,上面的是12M的,下面的是11.0592M的,那么单片机所用的应该是11.0592M的?

网友:
11.0592M应该是给串口的。

网友:
11.0592M是52单片机用的,12M是串口芯片用的。

网友:
玩arduino的后遗症,玩单片机还是需要关注硬件本身的

网友:
应该一个是固定的时钟吧,另外一个做倍频用的吧。。。

网友:
51单片机完全没必要用11.0592MHz这种晶振,用芯片支持最高频率晶振就好了,这么低的频率程序跑不快,这种晶振就为了理论上得到9600、19200等常用波特率,其实,波特率偏一点也行。

网友:
有几个晶振,就有几个大脑

网友:
一个ch340的12Mhz晶振,一个单片机的

网友:
11.0592M是给MCU用的,12M是给USB转UART芯片用的

网友:
另外一个是USB转串口的吧.pwm频率不对可以软件仿真一下看看进中断的时间.51选atme at89C52,用软件仿真跑下看看.

网友:
11.0592的用于串口是最合理的,设定波特率误差最小,如果用一个晶振的话我建议用这种,用两个晶振的话我不知道啥情况,很早前我自己做的板子晶振用了一个排插座,不同用途任意更换,自从使用STC15、STC8以后再没用过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