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鹿陶瓷电饭煲CDC40N750W的控制板哪儿能买到?

楼主(2023-12-28):
如题,有懂行的讲一下哈。如下图,通电数码管不亮,无反应。有经验的讲下是啥元件坏了。

网友:
无反应就检查下供电和电源

网友:
至少把电路板拆出来让大家看看啊。

网友:
4L   750W  这功率真不小了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板吧,主控制板一般用5V供电,先找个5V电源给控制板通电,看能不能正常显示和开机,如果不行再换主控板

网友:
单片机没坏就还能救的。像这种不是大品牌难买到配件。

网友:
电源板坏了。

网友:
把电路板拆出来

网友:
板载电源坏了,应该是开关电源,如果不好修,空间又允许,找个小开关电源板换上

网友:
先查原因再考虑某宝的问题

网友:
先检查一下吧,不要来不来就换总成,有可能就是一点小毛病

楼主:
修好了,是用耐高温套管套着的250v10A的温度保险管烧了。我用铜线直通代替。先应急顶住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