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51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只有两个引脚有吗?

楼主(2023-12-28):
之前以为外部中断是针对所有引脚的功能,用来判断按键是否按下非常好使,这一看引脚图只有P3.2和P3.3这两个脚才能外部中断啊,那我想多接几个按键还没办法了?

网友:
除非有唤醒用途,不然,用外中断口检测按键是初学者才干的事。如果那么喜欢外中断,换ARM单片机,几乎除电源脚外的引脚都可以做外中断输入。

网友:
传统51单片机中断资源较少,增强型51单片机会好很多,比如STC8H**单片机也是所有I/O口皆可中断的,可以看一下相关技术手册。

网友:
stc新款 所有脚都能中断

网友:
不是最新的,也有些有3、4个的

网友:
猪啊 我感觉你可以自己搞一个 wiki 百科。。。

网友A:
如2楼所说,很少用中断来处理按键,多个中断源的话可以用或门把中断源接到1个中断输入上,单片机在中断处理函数里查询也可以实现

网友:
可以看一下相关技术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2楼所说,很少用中断来处理按键,多个中断源的话可以用或门把中断源接到1个中断输入上,单片机在中断处理 ...

其实中断是很好用的功能,我都是用中断来识别按键,可靠性高不会漏

我认为中断和dma是单片机提高效率的2个利器,这是难得有并发作用的功能,主程序可以脱开身去做的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