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拆机留念:30年前的5位数显转速表JSZ-4

楼主(2023-12-28):
这个表呢是以前船上校正发动机转速用的,就是在飞轮上粘个白纸片用光传感器计数每分钟闪过的数就是转速了。这几天不经意翻到了,传感器和电源都没了,准备扔了,拆了发帖留念一下,再有想着这壳不知能不能用来改个啥。

    直接上图:

型号:JSZ—4,数字转速表,南通航海仪表厂生产,工艺很一般。

后面2个航空插座,一个3P的接传感器,1个5P的可以接220V交流电源,也可以接12V直流电源。

量了一下三围。

接12V电源试了一下,还能点亮。

拆机很方便,卸下两侧4个螺丝,拉后面板就直接连着整个机芯全部脱离壳体了。

所有电路板和相关器件都通过一个底板固定在后面板上。

那个圆的是铝壳电解电容,外壳是负极。

主板和其他部件用一个双列37针的银针排插相连。
那个金属封闭的WB705B是可调稳压器,没查到相关资料。

数字电路共6块古老的贴片集成电路:4个型号为5G8659B(十进制计数/销存/译码/LED驱动四合一,对应国外型号CD40110),18脚双列陶瓷封装,应该是上海无线电五厂生产的,用于计数译码驱动8段LED数码显示管;16脚双列的CH279B应该是提供基准频率的,背面有晶振;还有一个14脚双列的C033B(6反相器,对应国外型号CD4069)。简单搜索了一下,都没法找到相关芯片资料了。

背面有一个铁帽的运放,型号是F005C,是中速通用运算放大器。应该是传感器采集信号放大用的。

面板比机身壳体大一圈,上、下各2个螺丝固定。

    展示完毕,谢谢观赏!就是还没想到机壳能干吗用?

网友A:
电路板用铅笔跑线路了

网友B:
可以进博物馆了,这种老集成电路存世量不多了,资料也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用铅笔跑线路了

我自己都忘了,应该是当初跑过图,想改个频率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进博物馆了,这种老集成电路存世量不多了,资料也难找

选版块的时候就犹疑过,后来想想也算是集成电路工具了,没去那边。

网友:
改个 可调电源

网友C:
电源容易搞,传感器的话,跑一下线路分析原理应该能搞出来,可能是一对光栅呢。

楼主:
感谢家睦贴切的标题修改、整理,并移到本版块,发帖时拿不定主意是不是放这边。

楼主:
大概率也是改电源合适点,不过手头没大小合适的电源搬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容易搞,传感器的话,跑一下线路分析原理应该能搞出来,可能是一对光栅呢。 ...

电源是可以直接接220的,甚至弄个充电宝直接接到稳压器输出端也能用。传感器记得以前试过,不挑食,随便接个光敏管对着纸片晃都能有计数。主要是没啥用呀,现在的转速表都轻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谢谢支持。

网友:
改得好,加分加分

网友E:
5位LED ,应该有 5 个解码器, 只看到 4 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5位LED ,应该有 5 个解码器, 只看到 4 个。

简单看了一下LED数码显示板,末位应该是没用译码驱动,直接用2个电阻短接了几个笔划段,估计最后一位常态显示小数点后一个0,属于偷工减料吧。船用柴油机一般都是低转速,所以测速显示最多也就整数4位,而小数点后的数字也意义,因为从这个表的传感器来说不足一圈是无法感知比例的,除非在飞轮上等间距多粘几个纸片,然后显示转速就要除以纸片数量换算出实际转速。

网友:
30年前用数显,算高档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简单看了一下LED数码显示板,末位应该是没用译码驱动,直接用2个电阻短接了几个笔划段,估计最后一位常态 ...

谢谢,应该有个 ADC 芯片吧? 若有的话,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应该有个 ADC 芯片吧? 若有的话,是哪个?

没再去跑图了,估计是由那个运放隔离放大后直接输出方波信号作为计数触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再去跑图了,估计是由那个运放隔离放大后直接输出方波信号作为计数触发了。 ...

谢谢!对数字电路感兴趣,可惜基础太差。

网友:
上个世纪的老古董了,做工像早期diy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