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两片SanDisk闪迪SDTNRGAMA-008GP TSOP的闪存能上SM3267吗

楼主(2023-12-28):
原来的IS916U盘烧了。

银灿IS916主控 威刚 S102 16G U盘烧坏 里面有短路 求电路图或者经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
(出处: 数码之家)

两片SanDisk闪迪SDTNRGAMA-008GP  TSOP的闪存能上SM3267吗

================================================

SDTNRGAMA-008G   , 1Ynm 64Gb eX2, 1D TSOP,

SanDisk 闪迪       SDTNRGAMA-008GP       1CE           Toggle-DDR Mode/Suppor  支持                          支持            1ynm /MLC              45DE94937650   ,   45DE949376D0

带P和不带P的有什么不同啊?

楼主:
查询闪存能用的主控,一般是哪个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询闪存能用的主控,一般是哪个网?

https://fm-us.xfjportal.com/#/decode
这里可以查询

网友:
帮你查了一下3267AE的数据库,大概是支持的,自己改一下参数应该没问题,不过异步颗粒可能速度不太快

楼主:
多谢各位,现在自己做U盘,容量小的,都比成品贵啊,,当自己玩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