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测试太阳能发电系统,烧两个万用表差点烧了控制器

楼主(2023-12-28):
之前收了一堆破烂,有淘汰的中天通讯电池、坏的电动车星恒电池、出口退订的太阳能板、最便宜的泰琪丰MPPT控制器……
房子侧面刚搭好葡萄藤架,又遇到年底有点时间。风口浪尖的大环境下,把太阳能板组起来发电省点是点。
搞差不多想测试下太阳能板短路电流,先用优利德136在控制器输入端测量,万用表没任何反应怀疑之前坏了,换科麦斯830上,刚碰上端子表瞬间冒出一股黑烟,啥情况的懵了半天才发现表笔头已经不见了。

烧一次怕了,给830万用表加个保险先

优利德烧了陶瓷保险

216元入手的泰琪丰控制器。端子螺丝烧了,以为整个端子是一体了,板子覆铜焊端子下来废了半天劲,后面发现其实可以不用焊下来就能换螺丝。
能把万用表笔烧成这样,短路电流应该非常大,怀疑输入端跟电池直通了,以前的控制器不会。

网友:
电流这么大的吗

网友:
损失有些大

网友:
有点大意了

网友:
你测试的方法有问题 怎么能连接控制器的情况下测短路电流

网友:
短路电流大

网友:
测短路电流?传说中的破坏性测试?

网友:
幸好只烧了保险,要小心点。

网友:
再怎么的也应该用滑动电阻做负载,从大到小进行测量才对。

网友:
看了半天,其实没看懂。为什么要测试短路电流?

网友:
用万用表测试短路电流,想法不错!

网友:
电流太大啊

网友:
楼主高手,测短路电流靠碰运气?你怎么知道短路电流在表的量程内?

网友:
不是电流大而是方法不对,要测短路电流只能一张一张,如果串联后电压会升高,在测短路就会出现高压拉弧现象。

网友:
真是敢想敢干,为什么要测短路电流?以为是小块太阳能板吗?其实是不科学的做法。最好是带个DC-DC后再带负载测量。要先计算一下最大功率是多少?

网友:
做了我不敢做的事情

网友:
电流有点大

网友:
这货可以做点焊机!

网友:
表笔都成电焊头了~得多大的电流~注意安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