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高浓度酒精特别容易挥发,如何保存比较好呢?

楼主(2023-12-29):
挥发的整个瓶子都变形了,缩成一团

网友:
用玻璃瓶即可

网友A:
我一般都用这个,玻璃瓶的,基本上不会挥发

网友:
劣质PE瓶。换成脉动那样的厚瓶子就行了。
最好使用深色玻璃瓶。
用秋千啤酒瓶也是可以的

网友:
缩成一团,是天冷了,空气缩了,塑料瓶子就……说明瓶盖不错,很密闭

一般盖子盖好,没有那么容易挥发的,比汽油挥发性小多了

网友:
挥发是变少了 是因为像蒸发了一样  你这是温度低了 盖子密封好的情况下 冷缩导致    不只是酒精   空瓶子也这样   在冷环境盖紧盖子 然后到暖气房内等几个小时你打开就发现有漏气出的声音

我以前买的一瓶粘亚克力的胶水就是放那 两年后变成空瓶子了  盖子都没坏  这就是挥发了

网友:
气温影响而已

网友:
还是买玻璃瓶装的分析纯酒精,盖好了几年都没事。

网友:
这应该是天冷收缩吧?真挥发你这瓶子里就不剩什么了。

网友:
倒点水,封上......

网友:
这种瓶子密封应该很好,不至于挥发啊,天气冷了的缘故?

网友:
换玻璃瓶就行了

网友:
我那个也是,用的一个怡宝瓶子,隔段时间就缩一点,玻璃瓶子又容易碎不太想换。

网友:
棕色玻璃瓶

网友:
南方用这种塑料瓶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用这个,玻璃瓶的,基本上不会挥发

这个在什么地方买,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用这个,玻璃瓶的,基本上不会挥发

这是标准的试剂瓶,密封性很好的。

网友:
这可不是因为挥发的原因吧

网友:
挥发性物质的保存,最好用玻璃器皿,封盖最好用胶质软盖

网友:
五金店一般都是玻璃瓶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