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山进ATS-909X收音机简单问题处理

楼主(2023-12-29):
最近收了一台外表划痕较多,战斗成色山进ATS-909X收音机,故障喇叭接触不良的问题,偶尔按外壳能响一声,到手拆机,做工还不错,补焊喇叭接线,数据连接处等焊点(原机焊点确实焊的不是很规范),装机后正常,维修完毕!

网友A:
当年的发烧机器,多谢分享

网友B:
仰望高端机子,只有德生的PL660

网友C:
看起来很不错啊

网友D:
看着里面的板子应该这机子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仰望高端机子,只有德生的PL660

PL-600机器也有,整体效果不错,最近按键接触不良问题,更换后直接不开机了,没得用又收了这台,瞎折腾,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里面的板子应该这机子不便宜吧

原价确实很高,现在收二手的还行,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很不错啊

一点爱好,机器体积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的发烧机器,多谢分享

是的,当年买不起,现在买个二手的过个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里面的板子应该这机子不便宜吧

原机不便宜,现在也只有爱好者使用了!

网友E:
收音机中的战斗机!

网友F:
这还战斗成色,看起来挺新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还战斗成色,看起来挺新净的

还行,比较满意,正常使用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音机中的战斗机!

确实是,有机会再把索尼SW55搞一台,呵呵!

网友G:
都说这玩意是末日神器,但想想既然都末日了,谁来播节目,还有这玩意是单向的,只能被动的接收无法主动发射,所以只能用于那些胳膊腿都还有效的,并且还有点野外生存经验的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说这玩意是末日神器,但想想既然都末日了,谁来播节目,还有这玩意是单向的,只能被动的接收无法主动发射 ...

也就过过“瘾”而已,当年都是天价之物,好不容易二手能飞入普通家了

网友:
当年买不起

网友:
没想到功能还复杂,山劲工厂外面看还不错,港资

网友H:
这个机器不便宜,二手的这个成色都不低于七八百元,当年买不起,现在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器不便宜,二手的这个成色都不低于七八百元,当年买不起,现在用不上。 ...

确实是,现在也就偶尔听听,一点爱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