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半"拆"特斯拉线圈~一个好玩的小玩具(补发视频)

楼主(2023-12-29):
圣诞节给娃买礼物,借着这个机会“强烈”给娃“推荐”=(硬塞)了这个玩具,其实我也想玩,只是以前娃小怕不安全也怕娃害怕一直没买。
到货了给娃演示了下,劈里啪啦的很带劲,但感觉好像娃不是很喜欢,我就赶紧又下单买了个娃喜欢的北极狐包包,娃满意的说:给你玩吧。

这个做工很像论坛各位大神的风格,跟我们买的内阻表头很像,上图给大家看看细节。

▼全套,电源+主机+放电针等小配件。自带一根针,我为了给娃玩买的软针版本,给自己玩额外买了一根硬针

▼主机,做个摆件也挺好的,本来下单了金色,孩子要换成白色,确实白色质感很好

▼电源,电压还挺高的,希望有虚标,48V总感觉不太安全

▼主机,一共三层板,顶层是线圈和放电针接口,中间层主板含蓝牙接收和主控,底层应该是高频放电控制开关和散热器。
   三层板都通过插针连接。

▼中间层主板的主要元件

▼底层板和散热器,散热器兼做底板

▼主板上的几个芯片和细节,蓝牙不必说是杰里的

▼接上电源就待机,往左拨是音乐模式,往右拨是自由放电模式。左边旋钮是调强度,右边旋钮是频度。
   指示符号都是激光雕刻的,旋钮这个视角看有点歪,其余都不错。

▼焊接不像是手工,也不像波峰焊,焊点略黯淡

▼最后是说明书

使用感受:最大音量可以堪比鞭炮效果,空气中有浓烈的臭氧味道,真的是人造闪电。
                用手摸没有啥感觉,挺好玩的。下次研究下怎么上传视频,给大家演示下。

补充内容:白天暗光处点亮的效果,夜间更黑的情况下更好看。

实物视频:

以上,谢谢观看,23年收官贴,感谢论坛和版主,感谢坛友们,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祝论坛蓬勃兴旺!

网友:
这个功率不小

网友:
电源竟然达到48v

网友A:
男孩?女孩?这个最好自己做个。我家小时候,也做过,用穿线管缠的铜丝,单管自激电路,找个荧光灯管,特别爱玩,后来买的51,自己研究玩。结果就是学习偏理综,语文英语偏科。

网友B:
线圈呢?咋没看到线圈

网友C:
孩子总是老男人最好的借口

网友:
手摸电弧没事吗

网友:
散热片又大又厚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孩子总是老男人最好的借口

许多给孩子的玩具,都是自己曾经的梦想。自己比孩子更想玩。哈哈~~~~~~

楼主:
网友实测大概60W,电源参数来看应该也是的,48V*1.2A=57.6W,不过这应该是最大功率时候的。

楼主:
是的,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男孩?女孩?这个最好自己做个。我家小时候,也做过,用穿线管缠的铜丝,单管自激电路,找个荧光灯管,特别 ...

女孩子一枚,还小,喜欢跟着我一起研究发动机、数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女孩子一枚,还小,喜欢跟着我一起研究发动机、数码。

能和父母有共同兴趣的孩子太少了

网友:
这就是买给自己玩的

网友:
我也要买一个给孩子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圈呢?咋没看到线圈

印刷在首层板子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孩子总是老男人最好的借口

感激感恩孩子带来的快乐

楼主:
完全没事,低档时完全无感觉,高档略有热感。
但无论高低档都没有痛感,跟打火机那种电击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