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制作一个12V/30000mAh的电池包,点焊有危险/过程需谨慎!

楼主(2023-12-29):
前段时间偶然得到19节LG21700电芯,容量5000一节,刚好手里有T12的手柄(12V-24V供电)和类似电小二的前面板(12V输入有3个A口和1个PD60W口),于是打算做一个3串6并的12V30000mAh的电池包,可以搭配T12手柄做移动焊接或者前面板做个超大号充电宝,这两天有空,开整
电芯全部装到支架里面,电芯是拆机0循环,打磨了正负极

开始碰焊,能找到合适的镍片只有1.5*5的,为了增加电流每个电芯用了两条,由于第一次碰焊有点怕怕,所以碰的不好

全碰焊好的样子,B+B-预留长一点用于焊硅胶线

内阻表测下电芯总内阻14点多

焊保护板,保护板最大电流18A左右,本来想用两块板焊两个输出头后续再淘个12v逆变器用但考虑到镍片可能承受不住就焊一块吧

激活后再测下电池包内阻26点几

用胶带包好防护一下,成品的样子,有点丑

插笔记本充电接近60w

PS:
碰焊过程中不小心镍片短路,手烫伤了,所以DIY 锂电池还是有点危险的

完毕,谢谢观看!

网友:
电池支架挺不错

网友:
很不错的电池

网友:
都是专业工具啊!

网友A:
容量很大呀,就是T12 三串供电回温太慢

网友B:
可以启动小型汽车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启动小型汽车了吧

不行,电流不够,保护板才18A,电芯电流也不够,启动汽车要500A

网友C:
没考虑充电,没考虑是否平衡充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很大呀,就是T12 三串供电回温太慢

一般也可以用用,如果焊大焊点就用PD诱骗2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考虑充电,没考虑是否平衡充电吗

这个倒不用考虑,电芯测试过全部一致,基本不会出现不均衡的情况吧,除非个别电芯出现问题导致每串容量不一致了

网友D:
液晶表头不错!
开新贴介绍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液晶表头不错!
开新贴介绍一下吧

这个之前在闲鱼上掏的,类似电小二户外电源上的前面板,2个普通A口,1个QC3.0A口,1个60W PD口,还有一个12VDC输出,一个充电口

网友:
还得专业的,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E:
不错,我囤的电池给组装成充电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我囤的电池给组装成充电宝了

我没有合适的充电宝板,有的话我也会做个,虽然已经有3个20000的了,但都没有C口

网友F:
装个外壳应该更安全。

网友G:
这容量做充电宝安逸

网友:
很羡慕你们这些会弄会搞的专业人员。单电芯是3.7还是3.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容量做充电宝安逸

没有合适的充电宝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装个外壳应该更安全。

暂时没有合适的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