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高手请进 感觉英文那里描述的有点问题

楼主(2023-12-29):
如图,感觉英文那里描述的有点问题, 请求高手确认。多谢!

网友A:
与非门基本RS对应关系是Q对应的S非。功能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非门基本RS对应关系是Q对应的S非。功能是对的

谢谢老师! 那句英文 【Q1 to be ON 】, 感觉应该为 【Q1 to be LOW】
若翻译为 【Q1 导通】, 上下就一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那句英文 【Q1 to be ON 】, 感觉应该为 【Q1 to be LOW】
若翻译为 【Q1 导通】, 上下就一 ...

ON应该是门打开的意思,比如AB两个输入端,A假如是控制端,当A输入1时,门才打开,B输入相当于非门使用。如果A为0,门是关闭的,输出不变(始终为1)。也就是说与门或者与非门是高电平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ON应该是门打开的意思,比如AB两个输入端,A假如是控制端,当A输入1时,门才打开,B输入相当于非门使用。 ...

好的,多谢老师。那里翻译成 Q1 打开,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