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大众abs轮速传感器

楼主(2023-12-29):
上半年的时候换下来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9174
一直好奇为什么大众的这玩意儿故障率这么高,所以就一直放着没丢,塑料很结实,用尖嘴钳剪了几下,很硬,就一直放着了。
昨天找东西又看到了,正好没事儿干就烧一下看看。

原车拆下来的,带记号笔标识。

换下来的时候用钳子剪掉了一个角,比较结实,剪不动就放弃了。
上面有个十字型的开孔。怀疑是进水导致的。

上拆机神器

燃烧中

烧完了,其中一个脚被我用钳子拨掉了。这个传感器一共就2个脚,看起来头上没有什么元件。
感觉就是一个干簧管。
初步分析是头上开孔进水进灰导致接触不良。后来买的都没有这个开孔了。

网友:
我四个都已经换了个遍了

网友:
大众质量不靠谱

网友A:
里边就是个霍尔传感器。。。

网友:
对,就是个霍尔传感器,急啥时,到位就会触发释放刹车,不断重复。

网友:
这一烧是不是都化为灰烬了

网友:
破坏性拆机啊!里面的霍尔元件也烧坏了。

网友:
丰田也是这样子么

网友:
烧的啥也看不出了

网友:
要用激光烧出来比较完整

网友:
其它车好像很少坏这个配件

大众除了烧机油,其它容易坏的配件是水泵,所以大众车容易高温,高温处理不当,发动机自然就离大修不远了。

网友:
就是个霍尔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边就是个霍尔传感器。。。

霍尔有2脚的吗?这个就2个引脚。

网友:
看了楼主之前的帖子,我的5053版本是12.0,无法读出哪个轮子。
7月媳妇儿的奥迪也是同样故障,5053一连我知道是轮速传感器坏了,但不知道是哪个轮子,去4S店,接待告知查故障就是380元。
后来找了个熟悉的店子换了,大概连工带料100元出头,左前轮。看着不像正品。
半个月后又坏了一个,这次我学会了通过数据流来判断轮子,是右前轮。自己也在地库搞定了,那时天太热,满身汗没法拍照。
当时索性把一对后轮也买了,一个30多元,3个100左右,放在后备箱备用。下次如果再换就发个贴,后轮比前轮容易多了。
保时捷是要求一起换的,哪怕只坏一个,因为基本寿命都差不多。奥迪暂时还没这个要求。

网友:
这种零件就是一次性的。

网友:
拆的方法 够暴力。

网友:
暴 力拆 解,直 接烧 化了

网友:
楼主这个干烧器厉害,破坏性地拆解。

网友:
一烧就毁灭证据了!应该用台钳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