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造一款放大镜LED照明电路,增加焦耳小偷升压驱动

楼主(2023-12-29):
最近想玩一些电子制作,细小的原件需要使用放大镜来查看,就把抽屉里的放大镜翻出来了,按了开关发现照明灯不亮,怀疑是电池可能没电了,用万用表测量,发现每节电池都有1.49V的电压,电池还有电。看来只能拆开看看了。

这款放大镜有6只3mm的白光LED灯做照明用

整体没有使用一颗螺丝,都是卡口固定,还算比较好拆。担心电池漏液损坏电池仓,特地用的南孚碱性电池。拆开后测量了按钮开关,也是正常的,检查电路发现,LED与电源之间只有一个开关,没有使用电阻限流,难道是LED都烧掉了吗,测量LED两端,也都有2.98V的电压,手里边没有这种发白光的LED,就准备从网上买一些回来。从网上查询了一下,这种LED的参数,工作电压在3.0-3.2V之间,电流20mA,这才恍然大悟,难道是电压没达到LED的导通电压?用万用表蜂鸣档测量了一下LED,果然是好的,这样就不用换新的了。但是电池都还有1.49V的电压,明明还有电呀,就不能用了,这也太浪费了。正好前段时间在研究焦耳小偷电路,有坛友说焦耳小偷电路没什么用处,何不在这个里边加装一个,试试效果。

放大镜原电路,所有的6颗LED灯珠都是并联的。正常情况下,这种电路应该使用3节干电池的,也就是4.5V供电。这款放大镜的电路设计很有问题,电池还有电就不亮了,电池白白浪费了。

拆开进行改造,先把灯珠6并改成2串3并。

接着安装升压电路,里边的空间刚好能放的下

线圈使用的是废旧日光灯电子镇流器的振荡线圈,拆掉2组,只保留多的那一组,然后另外使用0.9mm的漆包线绕制6T,引出抽头。

开关管使用的是常用的NMOS管SI2302,耐压20V,电流6A

装好试用,效果非常好,亮度也很高,应该能把电池电量尽可能的榨干了。焦耳小偷电路终于有用武之地了。

补充内容 (2024-1-2 18:55):
关于焦耳小偷电路及其测试,可以查看我另外两篇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0715-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3567-1-1.html

网友:
为了不漏液用南孚碱性,我看你是特地为了以后漏液才用南孚碱性吧

网友:
确实不错,,厂商可能是想省成本罢了

网友:
其实你可以改成锂电池的,能用更久,而且不怕漏液

网友:
简洁的小偷

网友:
南孚还容易漏液一些

网友:
这么简单一电路就解决问题,真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样榨干电池的后果就是漏液

网友:
南孚确实漏液 漏得我的福禄克电池铜片都断了

网友A:
1.5v 可以完全导通mo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v 可以完全导通mos吗

0.47V都能导通

网友:
可以试改锂电供电

网友:
榨干,理念很棒!

也可以用LDO做恒流,直接14500锂电

网友B:
这种LED不会电压低一点点就完全不发光吧?应该只是变暗一点

网友:
不要相信南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LED不会电压低一点点就完全不发光吧?应该只是变暗一点

直接不发光了

网友:
改的很好呀!

网友:
用了焦耳电路,记得不用时把电池取出,免得漏液。

网友:
我怎么感觉中心位置有点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