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车轮胎前后调换的顺序讨论和建议。

楼主(2023-12-29):
车子是2020款新宝来,已经到3万公里了,看着前面两只轮胎明显磨损和裂纹,后面胎比前面的好多了,想着把后面的换到前面。那么问题来了,自行更换可行不?需不需要做动平衡?调换顺序又是怎样的?大家畅所欲言~

网友A:
可以自己换, 不需要动平衡。顺序一般是左右两侧的分别前后交换,然后前轮两侧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换, 不需要动平衡。顺序一般是左右两侧的分别前后交换,然后前轮两侧交换。 ...

看汽车之家说有的讲需要做,我想着平衡块又没动位置为何要做呢。。不得其解

网友:
花纹对称的话,左前<->右后  右前<->左后
花纹不对称的单导向轮胎的话,左前<->左后  右前<->右后

正常不用做动平衡,如果怀疑轮毂蹲过或其它原因有轻微变形的话,需要做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纹对称的话,左前右后  右前左后
花纹不对称的单导向轮胎的话,左前左后  右前右后

感谢回复,四胎还要看花纹啊,以为都是一样的呢

网友:
用户手册上有说明的

网友:
不懂就度娘

网友C:
很简单的,自己换就可以,我家2台车刚好两个千斤顶,这几年我自己给每个车换了一次。
不需要动平衡,更不需要四轮定位,一定要理解这2个的原理和能解决的问题,琢磨透了就不会被外面黑店忽悠。

网友D:
其实吧,轮胎的调换顺序在汽车的使用手册里面是有的
这三万公里都有明显磨损了?用了几年还是胎太软了?

网友:
1万公里时就应该对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的,自己换就可以,我家2台车刚好两个千斤顶,这几年我自己给每个车换了一次。
不需要动平衡,更不需 ...

学到了,最近正研究换位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的,自己换就可以,我家2台车刚好两个千斤顶,这几年我自己给每个车换了一次。
不需要动平衡,更不需 ...

高手,谢谢你的图片,让我明白了原来换胎还是这么讲究的。。。

网友E:
我一般是保养时,就进行倒换轮胎,同侧前后更换。因为后加装了胎压监测,交叉换轮就和显示的对不上了。动平衡是换胎才做,补胎一般都不做。

自己换胎一个弊端,如果没有扭矩扳手,不知道轮胎螺母上到多少扭矩。我的轮胎螺母是108牛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吧,轮胎的调换顺序在汽车的使用手册里面是有的
这三万公里都有明显磨损了?用了几年还是胎太软了? ...

前轮算是正常磨损吧~毕竟负责导向和平时有承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是保养时,就进行倒换轮胎,同侧前后更换。因为后加装了胎压监测,交叉换轮就和显示的对不上了。动平 ...

本想自己动手的,后因没有扭矩扳手,途虎20块钱搞定了,真就是前后换即可。

网友F:
没有扒胎,做什么动平衡,除非胎原来平衡的数据不对。
即使扒胎补,有的经验老道的,做好标记,也可以不用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扒胎,做什么动平衡,除非胎原来平衡的数据不对。
即使扒胎补,有的经验老道的,做好标记,也可以不用 ...

是滴,但是众说纷纭~

网友:
我不搞调换,反正前轮不行了换前轮,后轮不行换后轮。主要是因为懒。

网友:
换新胎。用不久又要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汽车之家说有的讲需要做,我想着平衡块又没动位置为何要做呢。。不得其解 ...

不需要对平衡,左前换右后,右前换左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