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能回到win7那种界面吗?

楼主(2023-12-29):
新电脑装了win10,用不习惯,还是很喜欢win7那种简介的界面。
win10怎么到处都是大方块,公摊也太多了,影响视野。

网友:
安装一下startallback即可。

实际我更喜欢磁贴,可惜到11又没了。

网友:
新电脑不是应该是win11吗?

网友:
搜一下,应该有很多主题可以安装的

网友:
习惯一下不就好了,不行直接WIN11,习惯更新一代更好了。

网友:
我就闹过笑话,开始我就喜欢用WIN7的菜单装了个软件,后来单位有个设备有问题需要调整设备电脑的设置,上面的操作系统是WIN11 结果搞不定了,我觉得还是熟悉一下好,以后变化更大。再说熟悉这个难度不大

网友:
下载一个Stardock_Start10,就可以了

网友A:
习惯问题,内核还是大差不差的,以前用win7,后来单位进了一批win8的,各种不习惯,强迫症,各种讨厌,硬是找理由降成win7(知道有多难么,当年品牌机良心想,为了让你接受win8,主板设置里屏蔽其它操作版本,限制供应无线网卡驱动,)后来用上了win10,习惯了就不想用win7了,又给良心想升级了内存,换了固态盘装系统。单位6个办公室,那可是一批电脑,忙了一两个月。

网友:
可以的,网上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习惯问题,内核还是大差不差的,以前用win7,后来单位进了一批win8的,各种不习惯,强迫症,各种讨厌,硬是 ...

其实我用惯了win10反而不太喜欢win7。

网友:
习惯成自然。

网友:
我现在习惯了WIN7.能用就不换了。

网友:
感觉10比7好用,慢慢就习惯了

网友:
我现在就已经习惯了win10跟win11的系统,习惯的不单单是菜单界面啥的,还有win10跟win11的其它改变和新增的东西,现在再让我用win7反而不习惯和觉得有些不好用了。感觉从win7改用win10、11没什么大的习惯方面的问题啊,基本上就是稍稍适应一下了解一下新的系统就不知不觉的习惯了。

网友:
用软件好像可以

网友:
直接安装win7不是更好?

网友:
该装麒麟操作系统了

网友:
习惯了WIN7.能用就不换了!但是停止更新了!光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