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张工控cf卡,出错后扫描有坏道,用好的备份刷卡后坏道消失?

楼主(2023-12-29):
工控用的,用了两个软件扫描有坏道,用好的备份用专用软件类似ghost恢复数据后再扫描坏道消失,是说明这个是逻辑坏道吗?

用这个办法搞了多张卡了,一直都能用。

cf卡用什么软件扫描比较准确呢?

网友:
搞好就行,GHOST很好用

网友:
也许真的是逻辑坏道吧

网友:
能用就行了  不管他那么多

网友:
和硬盘坏道一样,有坏道读不出来是C5,当有新数据写入这个位置以后,自动使用备用区重定向了,记录一个05

网友:
有个U盘也这样,存的东西久了就成无法读了,再格式化后又能用了

网友A:
有几TF卡,只能读不能写,咋整都不成(包括低格),都是行车记录仪上用的

网友:
自动使用备用区重定向了

网友B:
格式化会把坏块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式化会把坏块屏蔽

好的,我查下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几TF卡,只能读不能写,咋整都不成(包括低格),都是行车记录仪上用的 ...

闪存寿命耗尽坏块增加,进而触发主控保护机制开启写保护,存储设备出现这种情况就意味着要尽快备份有用数据并更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存寿命耗尽坏块增加,进而触发主控保护机制开启写保护,存储设备出现这种情况就意味着要尽快备份有用数 ...

这个卡买的两三千一个,淘宝四五十的试过了不行,可能速度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存寿命耗尽坏块增加,进而触发主控保护机制开启写保护,存储设备出现这种情况就意味着要尽快备份有用数 ...

24小时运行的,停机备份就有产量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