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一波三折,给海康威视星光级摄像头更换2.8MM镜头

楼主(2023-12-29):
摄像头型号:DS-2CD2325XYZUV-ABCDEF,是行业定制机

原装6mm镜头,安装在楼梯间不太合适。

拆开看看

原装镜头

大光圈的星光级镜头(刚拆的时候没注意到这个情况)

买的200W 2.8MM镜头
螺纹不太匹配

大力出奇迹。。。。。

结果。。。这黑边也太大了吧

随后又换了一个300W 2.8mm的
这个镜头螺纹比较匹配,手拧很轻松

有所改善,但依旧存在黑边

不得不去小黄鱼买了个原装拆机镜头
螺纹还是不怎么匹配

这个镜头还带个底座

搞不懂为啥要削减进光量

这个就完美解决黑边问题了

200W像素,星光级摄像头,效果还行,但感觉好像和普通的相比区别不大

END

网友:
明显的星光的要明亮许多

网友:
星光的进光量大吧

网友:
真厉害,现在作的那么小的感光元件就能出那么大片子,还那么清楚

网友:
换后好用就行!

网友:
一个厂家一个规格,能非常合适的匹配不容易。

网友A:
最好不要换,出厂是配好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换,出厂是配好了的

出厂那个6mm镜头实在是没处使,放着吃灰又感觉挺浪费。

网友:
技术不错,这镜头也换,厉害

网友:
这个的确有点难度,赞一个!

网友:
星光灿烂的夜晚,这个也能拍的到

网友:
我换过枪击6mm换成25mm,长一小点,板子都没压到位

网友:
6mm确实用的地方比较少

网友B(2024-08-27):
黑边是镜头前面的塑料圈遮挡吧,削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边是镜头前面的塑料圈遮挡吧,削掉点

有黑边是因为镜片直径不够大

网友:
以我玩单反的经验,6MM镜头换了2.8MM的,镜头没问题,但是镜头前的框架肯定小了,所以会有黑边,不信你把框架拿掉试试

网友:
楼梯间用6MM的根本没有问题,你看下上两边都能看到,如果你说6MM放房间就角度不够大,其实根本没必要折腾,而且200W的整个头子二手的可能也才二三十了,没必要折腾,除非是4-500W的头子还能折腾下

网友:
这个也能换啊,最好换原装的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