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迷你电脑的12V电源:DAJING DJ-U48S-12

楼主(2023-12-29):
有台电脑开不了机了,检查电源指示灯都不亮,插电源线有火花声,估计保险没烧不是大短路,轻轻掰了一下壳就开了,看了下,应该是长期温度高,塑料也不是好塑料,脆了,两个螺丝柱孔都掰下来了。还好不是超声波,要不都懒得开。

既然都开了,看下这业余水平的技术能不能修的好。
以下开拆及维修。

外观,12V4A电源。

孔都掰掉了

一掰就开

感觉散热做的还可以,半包围的铝散热片

电路板元件面

电路板背面,那坨黑色的就是渣渣焊工换的电容位置

换下来的电容只有1UF了,耐压居然只有25V,感觉有点低了

换上去的电容,随便找了个50V10UF的电容换上了,这个作用主要是保证IC供电能上到启动电压16V以上,原来的电容容量没有了,这里的电压只能上到14-15V的样子,差一点点。换上10UF的电容后电源启动恢复正常,并保持IC供电在12-13V,高于10V的欠压保护电压。实际的启动电压因为就启动那一瞬间,也没去测多少伏,反正能正常启动。

817光耦,就在启动电容旁边

3842电源IC

输出电容,并联的还挺多的

开关管

整流管

这个管子与散热片是通过这样的钢夹子压紧到铝散热片上的

管子涂了硅脂,再用夹子夹紧,感觉散热应该不错

装好插电指示灯亮,维修OK

现在想想10uf不知道会不会小了点,不过手头上刚好没有大容量的了,也懒得再去废板子里面找了。
装好再用胶包一下继续用,螺丝孔都坏了,也懒得粘了,直接胶布一缠。

网友:
勒死狗捆上再

网友A:
大众化的做工,好在4A功率不大

楼主:
找了卷黑胶布一缠,也不明显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众化的做工,好在4A功率不大

感觉还行,做工比一般的好点吧,该有的都有

网友B:
一般化,赶不上好的

网友:
做工还行吧

网友:
焊接手法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这开关电源可能是维修学习的经典板

网友:
大井这个牌子的适配器有所耳闻,应该不算特别差的那种

网友C:
这种塑料壳的大多是4A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化,赶不上好的

确实不算好的,比山上的好点,至少EMC电路没省掉

楼主:
比山上的好点,电容容量和EMC电路这些都没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塑料壳的大多是4A以下

也不一定,公司里有部分小主机的电源是超声波焊接的那种,塑料壳的,有5A和6A的,也是12V。

网友D:
辅助供电电容10微法够了。。。

网友E:
大井还算是正规公司,起码比山寨强多了

网友: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 大井电源, 闲鱼上经常见,买软路由,送大井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辅助供电电容10微法够了。。。

够了就好,省的还要去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井还算是正规公司,起码比山寨强多了

大井吗,听这牌子貌似还是个牌子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