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華雄HL-5509;19元插电台灯改充电Type-C + 亿纬50E 21700 + 高显完美 ~

楼主(2023-12-29):
灯好久了,才时机成熟,21700、正品TP4056充电放电一体板、首尔98.8超高显色3030,效果可以。

亿纬50E 21700,试试便宜货,内阻大,负极微鼓还是第一次见。。。2.95V充电测容量4700~4800。

网友:
我个人见解!有点带绿色那个桌垫麻烦请丢一下,眼花,不好!麻烦丢一下,谢谢!

网友:
装备不少啊

网友:
电池贵过灯吧

网友:
我买的是另一款,去年也改成充电的了,和楼主的差不多也是加4056小板,改成充电后方便多了,灯也挺不错的。

网友:
杨总手艺不错,C口开得漂亮

网友:
这电池还能用啊。都鼓了。杨总手艺相当好。

网友:
亿纬21700,性价比高,自放电有点高。

网友:
我5块钱收了个好视力台灯,还没修呢!

网友A:
充电指示灯的位置是天作之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指示灯的位置是天作之合啊。

底座打孔不适合,放顶端透光效果不错

网友:
C口固定方式很新颖

网友:
楼主还差一个点焊机就完美了

网友:
21700也是多多半价撸的?

网友:
不错哦。。。值得借鉴

网友B:
内置电池尽量换好的,省的下次拆修。LED灯头中间可以加摄像头,录制拆解过程,省的装回去忘记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置电池尽量换好的,省的下次拆修。LED灯头中间可以加摄像头,录制拆解过程,省的装回去忘记步骤。 ...

这个灯的特色

网友:
电池焊得漂亮啊,用一般助焊剂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