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牧田合体版低配版7421

楼主(2023-12-29):
之前入手果松下7421,对开关转动方向不习惯,咸鱼上看到大佬把松下6225和td021合体,感觉比7421操作合理,所以请教了大佬,自己也做了一把,历经波折,总算做好了,分享一下
找不到外壳,淘宝买了全新的壳子,感觉很浪费

手柄位置打磨凹槽,用6225的电路板,大佬测试6225的板子8v依然正常运行,电路板需要打磨一下边缘 ..
.
打磨后可以放下,这里的排线插座最好拆掉,我的没拆,后面造成很大麻烦

上壳切割打磨粘接好

开始用了原电机,定位片改了一下方向,后来发现原电机上7.2v转速太高达到1250转,电机发热不说,还造成高速自停不灵敏

后面上了7.2v的380电机,比松下定制的390短了一截,用390又长了,没办法,只好加长引脚,然后垫了一块尼龙 ,转速950转

接好线,测试正常,安装好后,折弯以后不启动,拆开发现,排线座受力被拉起,电路板铜皮都带起来了,后面历经波折,又找了一块上层板重新焊接才好

历经波折,断断续续耗时一周,总算完成,结果比较完美,转速950,自停还算灵敏,收工 ...最后感谢咸鱼上的大佬,人很好,不厌其烦的指导

补充内容 (2024-1-9 09:44):
有人问6225板子线接法 ,已经回复到下面,需要的看看

网友A:
叫他松牧呢?还是叫下田呢?

网友:
数码之家元旦活动

网友:
这松田牌不错,要是外壳再一体化就更好了。

网友:
移花接木版自家使用知道轻拿轻放   借出去怕是凶多吉少  一摔就完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叫他松牧呢?还是叫下田呢?

松田、牧下

网友:
这个壳浪费了吧,直接加点配件牧田多和谐

网友:
新的壳子就这么锯了感觉有点奢侈啊

楼主:
补充一下咸鱼大佬6225主板上的信号线接法,买两个微动开关安装好,利用牧田开关上的结构,刚好可以起到开启信号的作用

网友B:
改的不错,什么时候再改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的不错,什么时候再改回来?

覆水难收,改不回了

网友:
想起了于谦给嫂子买的奔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