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读写闪存-编程器与闪存连接每线多100欧电阻读写有影响吗

楼主(2023-12-29):
编程器读写闪存

编程器与闪存连接每线多100欧电阻读写有影响吗?
串口通信过冲问题,,只能使用中实测

想把这个SD-NAND卡装W25N01G,,以后玩路由器改造,,用6线杜邦线就可以改造成QFN8烧录座

背面是以下这种,,本来购编程器想使用普通的SPI-SD转接卡,,结果这货有个加密闪存,,应是个24EEPROM,打磨了,,

网友:
之前做过类似的100R没什么影响

网友:
正常是可以读的。

网友:
可以正常读写

网友:
试试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