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雷丁电动车多媒体车机拆解

楼主(2023-12-29):
想出门办事,发现车胎扎了,在这里感谢车胎被扎才遇到这么有爱心的老板,送了我一个雷丁车载娱乐系统,俗称车机。
首先扎胎车露个脸。

现在的东西拿在手里都是轻飘飘的,肉眼可见的问题有:外屏碎裂,侧边壳碎裂,触摸排线断了。

面板按键很丰富,下排从左至右分别是:主页,空调自动,A/C ,PTC汽车加热器,风量大小,开关机,温度调节,空调关闭,除霜,模式选择,音量加减。车机开机即进入收音机模式。
看看铭牌,批次是2019年7月12日,车机接线方法。4、7接12v正极,8接12v负极,其他的没研究,B区是喇叭区,倒车影像区没研究(因为手里没有),其他区域自行研究吧。

插电,开机,触摸失灵(意料之中),什么也控制不了。

不废话了,拆吧。拧下四颗固定屏幕与主机的螺丝,拔掉两根排线,屏幕顺利取下来了,屏幕应该是7寸吧,屏幕后面有三块板,左边和底下是灯板,没其他作用,纯粹是LED灯板,螺丝固定在前面板上,使用排线直接与主板相连。中间板子功能比较全,右上角两根线是麦克风,右边上部是触摸(失灵),下部是屏幕灯板。底部是屏幕接口和主板接口,使用铁条固定在面板上。

拿下灯板

拿下屏幕,干净漂亮,忘记拍照了。

再把碎裂的装饰板拍个照片留念。下一步拿下主板,拧螺丝的活还是很简单的,别看工具简陋,都是好帮手。

主板正反面全貌概览,元器件基本都在正面,反面只有一个丝印天线。

SOC是凌阳科技SPHE8268H,半岛小芯没找到这个型号,找到类似的SPHE8268K。“SPHE8268K是一款高度集成的车机系统,以安第斯N13(Andes N13)为基础,用于车载信息娱乐应用。SPHE8268K支持USB光驱和AV数据处理后端,可支持DVD和CD播放。它具有MPEG1/MPEG2/MPEG4-SP/H.264视频解码器,可以解压缩全高清视频流。SPHE8268K采用512Mb DDR2的SIP技术,采用先进的硅工艺制造,提供更高的CPU性能和更多的DRAM带宽。该SoC还包括一个强大的音频数字信号处理器,可以完全支持各种声音效果。”

存储器是宜扬的QH128A,128兆?

功放芯片为TDA7388,最大支持4 x 41W功率。有两颗25v2200μF大电容。

CSC2313S,是一款集音量、音调、左右声道平衡和前后音量控制为一体的高质量音频处理器,适用于车载收音机和高保真音频系统。本产品提供可选择的输入增益和外部响度功能,采用微处理器串行I2C 总线接口控制。
C4558,运放。

TJA1042,CAN收发器。

STM8S208C8T6,意法半导体的8位MCU微控制器。

YD1821B,是车载音响用四路电源管理电路。2路电源调整输出,2路开关输出。含过压过温保护。

mp1584en,降压稳压器。MP1584是一款集成了内部高端高压功率MOSFET的高频降压开关稳压器。MP1584采用电流控制模式,可通过简单补偿设计提供3A的电流输出并提供快速环路响应。4.5V至28V的宽输入范围使其适用于各种降压应用,包括汽车环境中的应用。100µA 的工作静态电流允许其使用在电池供电应用中。通过在轻载条件下降低开关频率,以减少开关和栅极驱动损耗,MP1584实现了宽负载范围内的高转换效率。降频功能有助于防止启动过程中电感电流失控,过温保护确保了工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采用 1.5MHz的高频频率,MP1584能在一些应用中防止EMI(电磁干扰)噪音问题,比如AM无线电和ADSL应用中可能的干扰问题。MP1584采用散热性能较强的SOIC8E封装。

RDA5876,蓝牙V4.2音频soc。

还有个最重要的收音机模块,生产日期是2015年04月28日,车机是2019年生产,为什么呢?

打开了芯片为a5105,是不是收音机模块没找到资料。哪位大神知道的,发一下共同学习一下。
拆零碎了,屏、外壳留下,其他的进垃圾桶。

补充内容 (2024-1-2 10:48):
这个板块人真少,还是拆机那个板块人多。

网友:
最近怎么这么碎屏的

网友:
接口跟大众的真像

网友:
这也很不错啊!

网友:
看着还不错,国产品控越来越好了!

网友:
屏幕那个转接板上面包含了驱动屏幕需要的各种电压,vgh vgl 什么的,分辨率多是1024x600和1280x720,老机子则是800x480,有rgb或者ttl或者lvds看设计师的喜欢以前卖了好几个这样的屏幕50一个,现在没那么高了

网友:
看来这老头乐也是高大上的车机啊

网友:
老车机真是没什么用,改收音机,现在手机有收音机,有光驱还能听听CD,

网友A(2024-04-16):
哈哈,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好多原厂的,比如倒车雷达,中控,连特斯拉的车机,都会死机
外加装的比如铁将军,比如安卓大屏导航,反倒是故障少?
是特么的高手在民间,饭桶在主机厂么?

网友B:
功能倒是挺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好多原厂的,比如倒车雷达,中控,连特斯拉的车机,都会死机
外加装的比如铁将军 ...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说不上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倒是挺全的

功能太多,在老头乐上没用,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