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奇怪的飚王硬盘盒

楼主(2023-12-29):
在闲鱼收的一个飚王的3.0硬盘盒

放了一个西数硬盘在里面,然后直插电脑被识别为2.0设备

正在为翻车而苦恼时,试了一下用山客的3.0hub中转了一下

结果很诡异,识别为3.0设备
后来反复测试,都是这么个结果,麻烦有明白的大神给个说法,实在是很郁闷啊哈哈

网友:
电力消耗这么小,肯定不对

网友A:
插得快就是3.0,插慢的就是2.0
这跟U口松紧,前置供电不足有关,我早习惯了。

网友B:
质量不可靠导致的

网友C:
可能是线材不标准,导致接触时序有点差异。

换根线试试。

网友D:
某根线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得快就是3.0,插慢的就是2.0
这跟U口松紧,前置供电不足有关,我早习惯了。 ...

同一个口,都是快速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质量不可靠导致的

我也不知道是那部分质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线材不标准,导致接触时序有点差异。

换根线试试。

原装线和我单买的线都试了,同样的问题,电源也试着换了,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根线接触不良

换过好几根线,应该可以排除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换部台式机试试,排除你的电脑问题。
我的前置是就是经常识别不到的,猜是供电不好。

网友A:
记得当年你向我推荐SSK来着。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6831-1-1.html
不过最后我入了希捷Backup Plus Hub

网友E:
前置USB可能供电不足,这东东一般都得插主板USB口上吧。

网友:
猜是供电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当年你向我推荐SSK来着。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6831-1-1.html
不过最后我入了希捷Backup P ...

这个硬盘盒我买了4个,只有一个是这样的,飚王的其实还不错哟,但凡商品都有个良品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置USB可能供电不足,这东东一般都得插主板USB口上吧。

这个是3.5寸的,有外接电源

网友:
郁闷,这种玄学事情咱也说不清,支持5楼,估计还是哪里导致usb3.0握手不成功吧

网友:
以前我一个2.5寸硬盘盒,接口就是USB A口母口,数据线就是双A公头线,结果一次发现出现usb2.0,怎么插都是,结果线两头换个方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