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三星5V2A旅行充;昨晚地上插排充电,稍踢了一脚,BOOM!~

楼主(2023-12-29):
有意想踢到茶几下面,力度不大。可能线也拽着充电头USB口发力。
十年前10多个三星5v2A修复的ETA-U90CBC,不一定是三星的锅,毕竟我拆开拆出过主板。这种炸就是短路的样子。当年拍电视也炸过电源管子。。。

ABB电磁C16漏保没合上,稍等一下可以了,差点损失大了。手机没事儿。

网友:
杨总,这炸得有点牛B喔。都成碳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真三星,我有个外形一样,拆开也一样。

网友:
没事你踢人家干嘛,人家也是有火气的

网友:
10年也差不多老化了。

网友:
震动导致短路???

网友A:
经调查,该充电器因工作压力大,产生厌世情绪,并提前写下遗书,它的死亡属于自杀,已完全排除他杀的可能。它的主人对于该充电器过往期间的服务表示满意,并沉痛的惋惜,同时为该主人服务的其他充电器情绪稳定!

网友:
什么原件烧了造成的?

网友:
当时的声音估计不小。

网友:
这个充电器我也有两个,当时5块钱一个买的。
用坏了一个,另一个还在服役

网友:
声音估计不小

网友:
黑乎乎的有点惨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调查,该充电器因工作压力大,产生厌世情绪,并提前写下遗书,它的死亡属于自杀,已完全排除他杀的可能。 ...

确定其它充电器情绪稳定???

网友:
应该拿去支持巴勒斯坦

网友:
好功夫一脚报废

网友:
这个可不行,危险了啊

网友:
这么老的充电头,也该退休了

网友:
这一脚踢的厉害了,直接火化啊

网友:
还好,这种充电器的外壳是阻燃材料制作

网友:
已经用了10年了也差不多可以考虑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