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个内磁电压表不能指示电压了拆开看看(91L16)

楼主(2023-12-29):
一个内磁电压表不能指示电压了,

拆开

冲后面就推出心脏

传说中的内磁表?故障是轴座与动圈间开胶?线圈与游丝也断路了

看来简陋的玩意也会故障。

网友:
我也有个,感觉就和装个指示灯一样

网友:
里面如此简单

网友:
以前插线板多配这种表。

网友:
真够简陋的.

网友:
插排里面的小电压表

网友A:
里面游丝乱了,要仔细调好游丝难修。可以网购数显表头替代,比机械结构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游丝乱了,要仔细调好游丝难修。可以网购数显表头替代,比机械结构耐用。 ...

大概得清除并重绕动圈再粘轴尖,平整游丝才可以复活~如此就不值当了~关键是它比led指示灯多了确认电压是否220v功能(也是大概亩),并无其他优势~却比了的繁琐的多。
拆开主要是见识一下内磁式磁电仪表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