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块铭瑄1060 3G显卡风扇发飙狂转……温控无效,咋整?

楼主(2023-12-29):
一块铭瑄1060 3G显卡,风扇发飙狂转,测试了较新的不同驱动版本,毛病一样…… 先给原装风扇拆下清灰,加了轻质润滑油,装上去还是一样:开机未进桌面前风扇很温柔,转速几十转吧,一旦进入Win10桌面,风扇就狂躁起来,最高转速呜呜的转…… 怀疑风扇坏了? 买了一组新风扇,今天收到货换上去毛病一样

显卡工作正常,GPU待机只有10多度,跑甜甜圈一小时温度稳定在55度。就是这个双风扇狂躁的狠,噪音受不了……

大佬们,这显卡风扇是咋地啦? 有什么办法让它正常安静下来吗?

楼主:
在跑甜甜圈测试时,GPU检测显卡风扇转速由待机默认的25%在超过50度后慢慢上升,最高稳定在34%…… 但是风扇的实际转速一直都是高速、呜呜的叫,听着很烦人

网友A:
装个微星小飞机调一下,

记得玩游戏的时候调成自动。

我这显卡恰恰相反,50度起转,满速大约3500转;显卡都80度了,它还在2500转慢慢转,必须手动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微星小飞机调一下,

记得玩游戏的时候调成自动。

谢谢…… 我试试看

网友B:
应该是电风扇控制电路有漏电了

网友C:
简单点风扇串个电阻,我rx570没温控就这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风扇控制电路有漏电了

我也想到这个可能…… 下午搜索了半天,想找个1060电路图,结果到处 都是要收费才能下载……放弃了

网友D:
风扇温控电路出问题了,检查下是不是拆装时掉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点风扇串个电阻,我rx570没温控就这么弄的

我也想到这最后的一招了……如果没有其他办法,后面就在V+上面串接一个限流电阻、强制降低供电电压降低转速,拿来当办公卡用还是可以放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扇温控电路出问题了,检查下是不是拆装时掉件了?

没掉零件,估计是温控电路有零件变质、失效了吧?  原想找个电路图顺藤摸瓜看看,但是找不到免费的图纸下载,放弃了

网友E:
1 你入手就这样,可能上家哇矿刷哇矿bios 会默认风扇全速
2 风扇测速为0,要不就是这一部分坏了,要不就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你入手就这样,可能上家哇矿刷哇矿bios 会默认风扇全速
2 风扇测速为0,要不就是这一部分坏了,要不就是1 ...

这是个人自用的卡,非矿…… 可能是温控电路出毛病了

网友F:
看图,识别25%,实际全速,应该是温控挂了,加减速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图,识别25%,实际全速,应该是温控挂了,加减速线吧

我也怀疑是温控出毛病了,但是不知道显卡的温控工作原理?  能修吗?

昨晚找到几个显卡图纸,好像NV卡是GPIO13、16脚控制风扇转速?感温头内置在GPU内部了?跑甜甜圈显卡升温后fanspeed占比会慢慢升高到34%,说明显卡感温、PWM控制信号是正常的?是否有正常的PWM控制信号给到风扇就存疑了……

网友:
风扇控制电出问题了?顺着控制引脚慢慢找

网友G:
不是温控坏,温控坏是显示温度爆表,功耗上不去,而且转速会是100%

这是转速检测坏,你这已经转了还显示0RPM

建议加电阻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温控坏,温控坏是显示温度爆表,功耗上不去,而且转速会是100%

这是转速检测坏,你这已经转了还显示0R ...

后面抽空慢慢查查转速检查线路…… 没戏就加限流电阻给办公机用还是可以的

跑甜甜圈是正常的,可以满载…… 就是风扇吵死人

楼主:
截图是影驰1080ti的风扇控制电路,fan tach线路上就1个电阻、一个双二极管到3.3V、一个1nf电容到地,然后直通GPIO13……

就是PCB是黑色,多层板……估计跑线有点费劲

网友:
加载一个降压模块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清灰后,硅脂涂的不够薄,影响传热。显卡驱动设置了高性能模式?或者风扇线接触不良(可能性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