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exar雷克沙D400高速USB3.1 Type-C双接口 双头U盘 是什么主控的,能量产的吗?

楼主(2023-12-29):
lexar雷克沙D400高速USB3.1 Type-C双接口 双头U盘 是什么主控的,能量产的吗?

我看64G,128G也不贵。

回来自己可以量产吗?

想搞一个,速度怎么样?

网友:
买写入几十G文件后面的速度也不低于40m的

网友A:
这个要看是主控和闪存才好判断

楼主:
有没有人用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是主控和闪存才好判断

是啊,,,,都没有人拆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都没有人拆解的

你用chipdengius看看啊

网友:
记得哪里看到应该是smi3282

网友(2025-07-11):
检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