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老婆手搓“美甲光疗机”

楼主(2023-12-29):
老婆喜欢自己做美甲,她说“美甲机”口太小了,一次只能放入两个手指,影响她的发挥。正好有块365+395NM的灯板,帮她弄个大的吧。

---
先看成品,浓浓的DIY风。

---
用了红外感应开关,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

---
机头也可以单独拿下来,平时照一下UV胶什么的也挺方便的。

---
下面大概分享下制作过程:
首先肯定是打印个外壳了

---

---

---
严丝合缝,不错。

---
本来不打算做底板,初代机器测试发现,反光强的桌面会让红外开关启动,深色桌面不会,干脆弄个底板一了百了,还能减少反光晃眼睛。

---
灯板由24V改成7V左右,不能再低了,所以用了7.4V电池,一开始用诱骗器诱骗充电头输出12V,然后再用TP5100充电,但是TP5100一不小心就弄坏了,
发现现在有这种直接5V升压冲2串3串电池的,太方便了。

---
固化灯照多了不好,加个定时关闭的电路,大概30秒就会断电一次,需要从新伸手才会亮。

---

---
加强散热,本来打算充电时也让风扇转的,但是考虑噪音问题,还是被动扇热吧。灯板散热其实冬天也可以不用风扇,满电情况下灯板大概10W功率,
单次亮30秒的话热量也不是积聚很多,但是夏天天气热或者连续使用的话应该挺热的,加个风扇就无忧无虑了。

---
贴了铜箔,局部温度由七八十度降到50度左右,应该问题不大了。

---
把热熔胶临时固定的用704都再粘一遍就可以盒盖了。

---
分体式,带磁吸,增加丁点便携性,平时实用性也更强,现在一次可以放入4根手指还绰绰有余,老婆表示很满意。

网友:
神器在手,妹子我有

网友:
做得不错,堪比成品。

网友A:
这高科技是什么原理?

网友B:
关键买装备不会被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高科技是什么原理?

简单来说就是个紫外线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买装备不会被吵了

论装备,跟女人比起来,男人的算毛毛雨啦。摄影钓鱼的当我没说~

网友C:
老公这么能干,你老婆一定很幸福

网友:
不错做的挺好,风扇口应该弄密点

网友:
不错!可以出成品了!

网友:
这3D打印真漂亮

网友:
原来是打印机打印的,还以为是模具i制作的,质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公这么能干,你老婆一定很幸福

你这话每个人有不同理解

网友:
3D打印模块,不错,手艺也不错,有爱心

网友:
很和谐,很和谐

网友:
本来想说你应该买个新的,结果看到成品,你当我没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高科技是什么原理?

猜是指甲油里有物质可以在紫外线光线照射下固化

网友:
就是紫外灯

网友:
观测并记录紫光降解PLA的速度

网友:
先满足老婆的要求,就更方便自己提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