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新买的硬盘盒手机不能识别

楼主(2023-12-29):
新买的硬盘盒主控芯片jms578,在监控录像机和电视等设备(电脑未使用)上可以正常使用手机ogt却识别不了指示灯闪烁一会就常亮硬盘能正常启动。哪位老师可以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有没想过,手机自己供电给这个移动硬盘,电流够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想过,手机自己供电给这个移动硬盘,电流够不够用。

应该不是吧,硬盘盒有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想过,手机自己供电给这个移动硬盘,电流够不够用。

硬盘盒有单独供电12v2a的电源。

网友B:
供电不够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不够呗。

单独2A的电源供电应该够用啊。

网友C:
是不是得外置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得外置供电

是外置供电的

网友D:
12是给3.5硬盘供电的12v 2a电流刚好够硬盘用  不会转换5v 5v还是靠你手机供电  应该还是供电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是给3.5硬盘供电的12v 2a电流刚好够硬盘用  不会转换5v 5v还是靠你手机供电  应该还是供电不行   ...

谢谢,我在换个大一些的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是给3.5硬盘供电的12v 2a电流刚好够硬盘用  不会转换5v 5v还是靠你手机供电  应该还是供电不行   ...

会不会是硬盘格式不对手机不能识别?这块硬盘原理是监控上替换下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2是给3.5硬盘供电的12v 2a电流刚好够硬盘用  不会转换5v 5v还是靠你手机供电  应该还是供电不行   ...

12V进去后,会再分出一路5V的,不然的话,既然5V都能正常工作,还何必要用12V去带?
我感觉问题可能出在OTG线上,马克口的要求是断接5脚跟地,C口的好像是利用CC线或者是电阻去识别的,所以如果线不对,手机也不认的,再或者是手机的设置上有问题,之前遇到过O开头的某品牌手机,OTG用一次需要手动去设置里开一次,因为你完拨下后,设置里他会自动把OTG功能关掉,感觉产品经理有大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硬盘格式不对手机不能识别?这块硬盘原理是监控上替换下来的。 ...

不识别的会提示需要格式化  这些免驱的不至于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2V进去后,会再分出一路5V的,不然的话,既然5V都能正常工作,还何必要用12V去带?
我感觉问题可能出在O ...

12v是3.5硬盘需要  不会转  以前5v供电不够都是设计两个usb头子一起插上  并不会12转5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V进去后,会再分出一路5V的,不然的话,既然5V都能正常工作,还何必要用12V去带?
我感觉问题可能出在O ...

OTG用其他的U盘能正常使用,供电也加了5v供电还是一样。真是难住了难道硬盘盒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是3.5硬盘需要  不会转  以前5v供电不够都是设计两个usb头子一起插上  并不会12转5 ...

5v也加上了还是不行,晕了。

网友:
跟手机也有关系,有的手机感觉otg有问题。。也有可能楼主硬盘格式手机无法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v是3.5硬盘需要  不会转  以前5v供电不够都是设计两个usb头子一起插上  并不会12转5 ...

楼主说现在这个硬盘是从原来监控上拆的,所以大概率他买了个一个3.5寸的大硬盘盒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v是3.5硬盘需要  不会转  以前5v供电不够都是设计两个usb头子一起插上  并不会12转5 ...

易驱线一般都是有切换电路,但是3.5的盒子5v基本都是从12v出来的,接2.5的盘直接用usb供电是没法识别的

网友:
把硬盘拿出来,单独接硬盘盒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