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紫外线杀菌灯真是耗材

楼主(2023-12-29):
这东西基本2年一换,密封做的不错,想拆了换灯也不行,密封塞还打了胶,玻璃管轻轻一磕碎了,拆开看看
又要防水,又想能更换,各位有什么招吗?

网友:
就是电子镇流器

网友A:
鱼缸用的一般都是灯管老化

网友B:
玻璃管碎了看到水银珠了吗
有种长条形的,灯管和普通灯管一样能拿下来,管壁是石英玻璃的,非常透明,能看到里面的小水银珠。

网友:
鱼缸消毒灯吗,这玩意放鱼缸上照射水面效果不一样吗?非得放水里

网友:
镇流器,管子,均是耗材。

网友C:
没招,密封很难做

网友:
买T8,分体的,就跟老日光灯支架一样那种,后面那坏了就换那

网友:
还是买新的吧,总不能把鱼煮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璃管碎了看到水银珠了吗
有种长条形的,灯管和普通灯管一样能拿下来,管壁是石英玻璃的,非常透明,能看 ...

防水外壳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鱼缸用的一般都是灯管老化

的确,灯丝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招,密封很难做

水族用品就贵,而且一次性,终于找到了,水处理就便宜些,而且能换灯管

网友:
好像鱼缸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水族用品就贵,而且一次性,终于找到了,水处理就便宜些,而且能换灯管 ...

驱动和灯管分开,不过可能对降低使用成本没有多大帮助,主要成本还是在灯管以及防水壳

网友:
灯管不贵,镇流器也不贵,密封外壳贵

网友:
密封很难做

网友:
这种小的消毒灯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和灯管分开,不过可能对降低使用成本没有多大帮助,主要成本还是在灯管以及防水壳 ...

水处理的好像可以换灯管,可以换的话就方便很多

网友:
换镇流器啊   然后密封好

网友:
透紫外线的密封外壳贵,换镇流器,必要地方涂三防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