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IPUDA Q3面光源补光灯简拆

楼主(2023-12-29):
     IPUDA Q3面光源补光灯, 十月一去女儿家看到的。刚整理照片发现拍照效果较差,只有看最后面的说明书才能搞懂结构吧

底座整体是胶套的,可以弯折

侧面光源的

上下两端侧面灯珠板

底部触摸开关及调光

充电口

海绵后面有一块锂电池

可能是触摸控制芯片吧

主板及配重铁块都有胶粘合,很难取出,就此简拆了

看说明书介绍吧

网友:
用均光板的,不错,不刺眼,但是估计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这灯一看就不便宜,越有创意并且还简单的灯都不便宜,其实灯电路都很简单,led最大优势就是可以做不同的造型,白炽灯泡无法超越的

网友A:
看着哪都还行,就是充电口是micro的,有点不太合时宜,还是这个灯已经到手很久了,生产得比较早?

全黑的环境里看手机平板对眼睛确实不太好,有这么个灯辅助照明一下就很好。

网友:
看上去还行,显色 指数不知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哪都还行,就是充电口是micro的,有点不太合时宜,还是这个灯已经到手很久了,生产得比较早?

全黑的环 ...

放置有半年以上吧,取出来给小外甥女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哪都还行,就是充电口是micro的,有点不太合时宜,还是这个灯已经到手很久了,生产得比较早?

全黑的环 ...

从来不敢不开灯玩手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放置有半年以上吧,取出来给小外甥女用

我还有好几个灯,没开封,神灯也有,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有好几个灯,没开封,神灯也有,哈哈哈

后面这个灯也拍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来不敢不开灯玩手机

好奇的问一句,为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的问一句,为毛?

请自行科普科普科普科普

网友:
估计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估计要价不低。

网友:
做工不错,估计不便宜

网友:
看上去就高大上!

网友:
外观造型看着挺有意思

网友:
金属散热灯头少见,估计不便宜,弯折机构应该是2根铁丝,或鹅颈管,可惜不能像折叠屏U型弯曲。

网友:
不错不错,很精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