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轿车空调进气口进老鼠做窝后加装不锈钢滤网

楼主(2023-12-29):
轿车空调进气口进老鼠后加装不锈钢滤网,天气冷了,老鼠居然在发动机上做窝都抵御不了寒冷,从空调进气口进去车驾驶室里做窝,幸好发现的早,切割了一个不锈钢蒸片,用自攻螺丝固定,拦截异物进入车里面,给大家一个轻松解决问题的参考方向

网友A:
洞眼太少了吧

网友B:
天吓人了啊,无孔不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洞眼太少了吧

这个滤网是立体型,贴上去也是有1厘米的间隙,在加上那些空洞,百分之百够4档最高风扇抽风进去的,这个不锈钢不会生锈,目前为止最经济实惠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吓人了啊,无孔不入

要不是那个老鼠在空调滤芯上拉了一泡尿,刚刚好暖气开了感觉有点异味,然后切换内外循环风,才猜到空调进气口进去了老鼠,那个空调外循环进气口有二个,每个口有约墙壁灯插座那个大的洞,拳头大的老鼠都能进去,不装一个过滤的不放心,进去小车驾驶室里要是被咬坏了电线,那个损失就大了还麻烦

网友:
你这堵住了外循环 不用的话可以直接堵   要用就用那种2MM粗的 10x10mm大小的方格子的不锈钢网  随它咬

网友C:
进气量减少了。

网友D:
居然钻到滤芯上了啊,车长时间没动了?

网友:
简单粗暴解决问题

网友:
好简单粗暴,直接用网格的不锈钢网比较好。

网友:
怎么发现老鼠的?

网友:
这不就是锅里的帘子么。

网友:
还有这用法,强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电脑防尘网或不锈钢纱窗

网友:
我是在外面加装了滤网,现在是外循环风量小。好处是空调滤芯不脏啦。外面的摔打摔打就行啦。

网友:
老鼠堵住了,还有蛇虫尘土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气量减少了。

加了一个过滤网,驾驶室内的风机出风量变化很小,没有感觉,主要还是过滤网没有那么密集小孔,而且还有过滤网与入口间隙很大,但是间隙也进不去矿泉水瓶子盖大的东西,,

楼主:
千算万算居然还有一个地方没有算到,发动机进气管里,居然也有一个老鼠窝,哎,三线城市里的老鼠真多,今天换发动机滤芯才发现的,还要加一个不影响发动机进气的过滤金属网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钻到滤芯上了啊,车长时间没动了?

就因为是天天开,冬天天气突然降温至3度左右,发动机有余热才特别招老鼠,并不是长期不开的车才有老鼠去做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