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008年的手批转,虚惊一场,它给我开玩笑

楼主(2023-12-29):
75元一套,到手10多年了,一直正常,昨天它突然不来事儿了。。。不转了

动手术,切割开,拆开!估计电机磨损坏了,

结果:测量,电机、开关、接插件都是好的。

加电,它又转了。

开国际玩笑。估计是开关接触不好了。
懒得换,外壳不用胶死,有问题方便开,

就这样用,对付着,能不能,再战20年
图片乱了,对付着看,见谅,谢谢。

网友A:
唉!都被你拆成这样了,它怕再不好好工作,会被你拆得更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都被你拆成这样了,它怕再不好好工作,会被你拆得更惨。

哈哈,也是,就这么简单的几个元件。怎么样也能够搞定。

网友:
开关或者DC口都有可能接触不良

网友:
做了个开路手术

网友:
太简单了吧

网友:
切的真整齐,直接开膛破肚了

网友:
估计是有刷电机,检查一下刷才好。

网友:
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换个电机再战几年!

网友:
直接切开检查   哈哈   厉害

网友:
这是开膛破肚了,大手术

网友:
能不能,再战20年?
是还要去找位置,存放它20年。

网友:
碳刷磨损,可以换内转子无刷电机,后面加无刷驱动升级。

网友:
没有齿轮箱?

网友B:
10多年,还是有刷电机,厉害

楼主:
就这样,封口不打胶,出问题好打理,哪个坏了,换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多年,还是有刷电机,厉害

那个时代的电机可能质量好,

楼主:
元旦3天,闲,上网搜索,发现这个电机,看尺寸可以,准备下单,换上去,有变速,可能好用些

网友:
看上去有点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