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推荐适合老年人用的音乐播放app

楼主(2023-12-29):
老父亲年近80,喜欢听歌,不太会用智能手机。
将家里一部旧智能手机改成了插电式供电(实际很简单,去掉电池,保留电池保护板,充电线串个二极管接到保护板)。想找个界面简单易操作的音乐播放APP。
不听网络的,都是下载到内存卡里面。

网友A:
只是听mp3吗?我这个就是只要插u盘就会自动播放音乐,好像还有记忆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听mp3吗?我这个就是只要插u盘就会自动播放音乐,好像还有记忆功能,

对,只听mp3。
看了很多网上的插卡播放器,好像选曲都不方便,也不支持随机播放。每次开机都从头开始播放

网友:
直接买个MP4...

-----------------

网友:
手机自带的播放器最简单了

网友B:
要不整个类似小爱音响更简单,直接对它说话想听什么听什么

网友:
MX Player既能播放音频又能播放视频,支持文件夹播放、无序播放等等,非常简单好用,就是刚安装时要设置一下目录。

网友:
毛子的 aimp

网友:
不太会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整个好点的插卡音箱播放音乐,要比智能手机方便很多。

网友:
网上可以买个音乐U盘,里面的歌很全。

网友:
一个听戏机全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整个类似小爱音响更简单,直接对它说话想听什么听什么

这方案好,小爱还支持四川话

楼主(2024-01-28):
最后还是淘了个二手安卓导航,掌讯方案的。2+16G。
机器里面自带接口图,过程都很简单,买了个防水盒,有点偏大,没找到更合适的,加12v电源,引出需要的输入输出端子即可。设置为开机自动播放,选择功能也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后还是淘了个二手安卓导航,掌讯方案的。2+16G。
机器里面自带接口图,过程都很简单,买了个防水盒,有点 ...

真不如买个ipad给他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不如买个ipad给他玩

听歌声音太小,最最最关键的是,农村老家没有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