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6脚电源芯片丝印T6CXA怎么看,如何替换,大佬进

楼主(2023-12-29):
板子上有个6脚电源芯片坏了。图二这种私印芯片用啥型号的替换,请大佬指点,感激不尽
主控是螃蟹5735DLQ
6脚芯片怎么用万用表测好坏?

网友:
这种小体积的芯片丝印都是缩写,也不知道大佬们是怎么认的,可以找火先生问问,B站fire1tech,本站ID我也不知道

网友:
查前三位,马宝上。

网友:
一看就是电源芯片

网友:
丝印反查型号呗,再按型号搜资料原理图,对着万用表量脚位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