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价格不菲里面才三条滤芯净水器

楼主(2023-12-29):
朋友家淘汰的,用了不到两年,显示屏有个服务天数倒计时,到期就罢工,必须请寿后更换滤芯并将机器复位才能继续工作。

网友:
赶上直播了,板凳瓜子准备好

楼主:
哎,本来排好顺序的,怎么又乱了?各位将就看看吧!

网友:
这品牌功夫全花在显示各种指标(忽悠)上

网友:
一台滤水机居然这么复杂

网友:
图裂了。
浩泽,只为卖高价专用滤芯

网友:
滤水器的核心,就是滤芯,如果不加些【高科技】,卖不了高价

网友:
应该不便宜吧

楼主:
简单的补充说明一下各图部件,
3号图,白色长方形的是水箱,灰色方盒是臭氧发生器,左边三个分别是压力开关,进水阀,排水阀。
5号图,白色加热器,黑色是隔膜泵,
7号图,白色加热器底下小板是水淹检测头,
8号彩色显示屏,
9号图,带移动SIM卡的电脑版,
10号图,24伏电源板和,驱动板。
12号图,带引线的是个液位开关,应该就是个干簧管。
13号图,臭氧发生器内部,里面有一个升压器和一个气泵,
14号图,畸形滤芯接头,
大概就这些啦,还有一个气压储水桶没上图。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这东西估计靠售后服务挣钱。

网友:
说白了就是赚耗材的钱

网友:
内部电路板不错

网友:
淘汰就对了,滤芯不是通用的,不便宜,还受商家控制,不买这智商税

网友:
主机板上还带SIM卡,也就是厂家可以远程控制咯。这种坑爹玩意就该淘汰

网友:
有点强制消费的意思。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只能说厂家吃相难看,不过现在的新能源车要享受所谓的终身质保和这净水器也一样

网友:
不买对的,只买贵的

网友:
需要的是高科技,而不是滤芯。

网友:
我的九阳感觉换三个滤芯占了买价的7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