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好视力护眼台灯,淘宝竟然找不到感应控制芯片!

楼主(2023-12-30):
看功率不小18W,显色大于等于96!铭牌

灯头也不小,直通试过了!很亮,就不拆开它了!

主板全图

三键感应芯片型号
HC5F05TB
S5001CU5
2053
就是它在淘宝上找不到,有知道它的吗?

7133,LDO,给感应芯片供电芯片,插上24V供电它没有3.3V输出,输出对地短路,它挂了,感应控制芯片也挂了!

PT4115灯驱动芯片

想了解感应芯片资料,在那个淘宝店能买到!都大神知道吗?谢谢!

网友:
上阿里巴巴找找看。

网友A:
整板替换应该有货吧

网友B:
先拆下3.3V的芯片,看是否还短路,没有就换3.3V芯片,有则另说。

网友:
有替代的芯片,百度下

网友:
18W的台灯   亮度怎么样?

网友:
找其它板子代替啊

网友:
怎么就出来个插上24V,7133最高工作电压24V,我觉得不能是24V的工作电压

网友:
看参数是不错的。

网友C:
HC5F05TB 5通道可编程电容式触摸芯片可编程触摸IC,IC - 深圳市华诚科技有限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板替换应该有货吧

没有,除非找售后

网友:
有成品触摸板,代替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拆下3.3V的芯片,看是否还短路,没有就换3.3V芯片,有则另说。

拆下来了,3.3V输出对地短路无电压,我用3.2V的电源接入测试,感应芯片直接就巨热

网友:
内部相当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HC5F05TB 5通道可编程电容式触摸芯片可编程触摸IC,IC - 深圳市华诚科技有限公司 ...

大神,这芯片还需要编程吗?哪儿能买到

网友D:
这玩意儿真的护眼吗❓❓

  俺家还在用十几年前的欧司朗E27口的,换了个PHILIPS三基色灯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这芯片还需要编程吗?哪儿能买到

深圳货,那公司官网已过期!  咸鱼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深圳货,那公司官网已过期!  咸鱼一个吧!

闲鱼能买到板或芯片吗?

网友:
这个型号是定制的、甚至是乱标的吧,防止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儿真的护眼吗❓❓

  俺家还在用十几年前的欧司朗E27口的,换了个PHILIPS三基色灯头。

很亮,色温看着舒服,护不护眼不知道,我5块钱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