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洗衣粉垢怎么去除

楼主(2023-12-30):
滚筒洗衣机放料盒,以前一直放洗衣粉,后来发现结垢了,以为好去除,干时才知道,根本去不掉,浸泡,醋泡,洁厕剂泡,去不掉啊。用起子硬抠,全是划痕。

网友:
塑料盒和洗衣粉有反应了

网友:
开水冲一冲

网友:
柠檬酸钠除垢剂

网友:
淘宝买个同款

网友:
以后~不要用洗衣服了

网友:
这种垢这么难去除吗?一起静等好的方法。

网友:
洗衣服的时候和衣服一起洗,洗几次就好了

网友A:
我一直以为那是水垢,用高浓度的柠檬酸溶液浸泡一会儿应该会去除。

网友:
放料盒严重不合格,换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以为那是水垢,用高浓度的柠檬酸溶液浸泡一会儿应该会去除。

洗衣粉是碱性的,水垢主要是钙盐镁盐,这两个金属离子在碱性下也是沉淀的,所以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洗衣粉是碱性的,水垢主要是钙盐镁盐,这两个金属离子在碱性下也是沉淀的,所以正解 ...

我洗衣服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无论用洗衣液还是洗衣粉,都是直接倒在衣服上。从年轻时就这样,所以,我家的洗衣机不存在楼主所说的问题。

网友C:
不好去就别硬去了,别把盒子整坏了,反正在里面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去就别硬去了,别把盒子整坏了,反正在里面看不见。

用起子撬了一些,全是划痕。八年洗衣机了,能用就尽量对付

网友D:
冷水溶解慢。
用热水浸泡一个小时后,再用热水刷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冷水溶解慢。
用热水浸泡一个小时后,再用热水刷洗。

不行啊,上次出门前泡了,还加了洁厕剂,泡了一星期了也还那样,太牢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上次出门前泡了,还加了洁厕剂,泡了一星期了也还那样,太牢固了。 ...

洁厕液也分很多种,宣传无刺激的等于是酸性不足。要复合的才好用。
用洁厕液加柠檬酸,保持温度60度以上,一个小时后基本就溶解了。
这种不过是水垢(碳酸钙)+洗衣粉垢,用热酸,锅炉都是这样洗。

网友:
这个不是垢,是塑料表面老化了,不用管他。

网友:
用白醋应该可以~~~酸碱中和了

网友:
太顽固了,怎么都弄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