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CH224K诱骗不出来9V、15V、12V

楼主(2023-12-30):
前段时间买了俩CH224K诱骗芯片,打了个板子,

前天晚上焊好器件之后死活诱骗不出来电压;
官方原理图这样:

我画的这样:

PCB这样:

打板子这样:

这次保证TypeC母口焊的没问题:先给板子上的焊盘上锡,
薄薄一层不连锡,然后糊一坨助焊膏,然后TypeC口摁上去,
然后电烙铁放上去烫几秒,万用表测试各个引脚间无短路:

然后焊接元器件:

插到IQOO neo5充电头上测试各个电阻档都是5V:

换了华为Nova5的充电头一样,换氮化镓65W充电器直接无输出。

奇了怪了,网上搜发现一个一毛一样的开源项目,链接:
https://oshwhub.com/htit0/ji-yu-ch224k-di-pd-you-pian-qi

他的就能正常诱骗出不同的电压。

找到的另一个不太一样,但是是基于同一个官方原理图的,
https://oshwhub.com/47415Y/di-cheng-ben-jian-yi-PD-QCyou-pi

芯片的GND在肚皮底下,烫了好几遍了,应该是焊上了的。
测量VDD对地4.9V多,就这几个元件,测来测去找不到问题,
官方原理图CC1、CC2是交叉连接的,但是看了好多制作成功的都
没有交叉,看评论说是没影响。郁闷了,真是菜,这么个玩意儿都搞不定……
老哥们指导

网友A:
这是我画的,和你的电路图没区别,打板试过一切正常啊。

网友B:
你用的充电线是C TO C的线吗?如果不是,请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充电线是C TO C的线吗?如果不是,请更换

a to c 也行 主要看充电头和充电线是否是配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充电线是C TO C的线吗?如果不是,请更换

用氮化镓充电头的时候是C to C,无输出,从0.05V到1.5V一直跳变;
用A to C的时候一直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画的,和你的电路图没区别,打板试过一切正常啊。

就是这个图,用CFG1脚单电阻配置,

网友:
我做的手柄支架那款就是自己加的这个芯片画了个模块没问题啊,反正那个识别芯片不焊就行啊。

网友:
按理说没道理不行的哈!详细查一下.

网友:
VDD的电压貌似不对哟,正常应该是3.3V,最大不超过3.6V:

网友C:
最大的可能是你的芯片接地没接,也就是肚子上的焊盘没焊上,用铁板烧焊一下试试?

网友:
为什么怀疑接地,因为芯片内部有对VDD的稳压机制,稳压没工作那当然最大的可能是你GND没接好了

网友:
哈,注意看PDF,使用 Type-C 公口/母口 电路图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的可能是你的芯片接地没接,也就是肚子上的焊盘没焊上,用铁板烧焊一下试试? ...

hao好的,我拿铁板烧试试,上午刚给铁板烧支楞起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hao好的,我拿铁板烧试试,上午刚给铁板烧支楞起来

展示一下你的铁板烧啥样的

网友D:
热风枪从反面吹吹,铁板烧又得拆插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热风枪从反面吹吹,铁板烧又得拆插件

有热风枪的话正面对着芯片直接吹就可以了,关键是他没有。。。

网友:
换个充电器试试

网友:
我自己画的板子,核对了原理图,应该和楼主的一样,我这个板子不太好焊接,typec座引脚经常出现短路需要返工,诱骗不成功倒是没出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展示一下你的铁板烧啥样的

这个样子,温度不太行啊,中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热风枪的话正面对着芯片直接吹就可以了,关键是他没有。。。

铁板烧了又烧,电烙铁烫了又烫,VDD还tm 是4.9V,没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