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再战,用软包三元给垃圾扳手电池换新。

楼主(2023-12-30):
还是海鲜市场淘的6片软包,找了很久找到一款706793的电芯,看了尺寸可以放在18650的盒子里面,这次打算搞6串提升一下电压,看看扳手的力矩是否能有所提升,电芯参数是6安时的,测试内阻在2毫欧左右,容量1.5倍率放电(10安)有5.8安时。妥妥的倍率电芯,问题在于盒子的尺寸是否能装下6片电芯。感觉如果成功,各项参数秒杀最牛逼的10颗18650没问题。

保护板只有五串,那么就找到最大容量的电芯单飞。按7毫米的厚度,6片也就4.2厘米,虽然勉强但估计能装得下吧。
未完待续,待会上图直播ing.....

网友A:
用软包就怕过一阵鼓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软包就怕过一阵鼓包了

是的,这也是我当心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6串,要配专用的开关电源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软包就怕过一阵鼓包了

鼓包的事情,到底是个什么机理能指点一下吗?在我看来,长期高电压比如4伏以上存储容易鼓,但我个人认为,对于一切三元铁锂钛锂,是不是都会有胀气的问题呢?只是因为硬包的原因,18650看上去不明显?实际上内部析气的问题并不比软包少。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B:
来个图研究研究

网友:
赶紧吃蟹,如果可行我们也要跟进,电池盒空间不够就把底切了接一圈加长上去。

网友:
工具用软包的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鼓包的事情,到底是个什么机理能指点一下吗?在我看来,长期高电压比如4伏以上存储容易鼓,但我个人认为 ...

软包隔膜折叠180度电极受损大,圆柱是卷绕式受损小。软包的更没有外壳 保护,更容易 受震动温度损坏,所以寿命更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个图研究研究

图来了,做了两串的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鼓包的事情,到底是个什么机理能指点一下吗?在我看来,长期高电压比如4伏以上存储容易鼓,但我个人认为 ...

18650有压力阀,胀气了就自动断路了,软包没压力阀就比较危险,会越涨越大

网友:
如果电池价格不贵的话还是半年检查一次,一年换一次电芯比较安全

网友:
得伟大牌已经在用,软包电池做电动工具电池包了,重量轻,能量密度大,内阻低,就是容易鼓包

网友:
鼓包问题比较大!

楼主:
这个是成组后的内阻和装到电池盒子里的图片,体积高了那么两毫米,另外,六串的电池用五串的板子,放电电路我想到办法了,充电电路还在烧脑。

楼主:
六串的放电思路,从负极到五串的正极,用原装的保护板子,但要把输出正极接头从B+划断,接到第六串的正极。板子只保护1-5串的单体,六串等于是裸奔了。
但充电电路我还真是没想好,必须利用原来的接口,也就是原保护板,而且郁闷的是,原充电接口的电路居然越跑越迷糊了。。。

楼主:
实在不行也只能去淘个六串的保护板子只用原板的接口了。我还是想简单了……
但如果彻底推倒重来,那么问题又没那么复杂,直接开关电源25.2伏给电池充电即可,保护板子,其实要不要都是两说的是,我的手电钻,就是三个5.3安时的swing电芯串连的,直接裸奔也有几年了,还算正常。

网友:
这个弓虽!
楼主有想法。
拭目以待

楼主:
这个改装有点烧脑子,条件限制了发挥,首先你必须要用到原电池的接口,而接口是带着保护板的,保护板只有五串,所以有一串裸奔,而原电池的b+也就是正极现在是第五串,所以新电池的正极只能是裸奔电池的正极,要割pcb 板把输出正独立出来。另外,充电线路也要改动。固定保护板的地方要重新找地方粘禁锢螺丝。现在头有点大。。。

楼主:
做成了,放完电的状态,接了五串的保护板。还有一串裸奔。下一步就是充电了。还没有25.2伏的开关电源。头大。

楼主:
上图,感觉还不如直接六串裸奔,只用上原来保护板的接口即可,充放电同口,半年手动均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