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个大个头的音响 邦华SH-737无线扩音机

楼主(2023-12-30):
邻居投货看到的…主要是想弄个喇叭和箱体…10寸还是12寸的搞不清楚了,喇叭直径30公分左右…车机废了,可调电位器半废了…电池也废了…引出音频输入线用收音机试机发现好像电平不怎么匹配声音小了点…电源的风扇太吵了,有变压器怎么还弄个风扇散热。,闲了看看怎么给改一下…

网友:
修好了可以炸街了

网友A:
直接用了个车机插进去?

网友:
广场舞音箱,霸气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这是干啥用的呢,不像广场舞用的

网友:
这有年头了,不过配件应该都不错.+

网友:
没看到里面如何的嘛,总体看上去还可以的额,感谢分享

网友:
主机质量不错,功率够大

比现在的强太多

网友B:
修好后,开始。。。。

网友:
开始修好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后,开始。。。。

就用来听听收音机…这个车机废了,接口还在想法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了个车机插进去?

车机的音频输出没有信号了…

网友:
声音炸街,影响左邻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