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单8位的LG37寸液晶屏屏线接口怎么接才正确?

楼主(2023-12-30):
单8位的LG37寸液晶屏,和下图这个TCL 液晶电视主板的屏线接口该怎么接?是接到9-20脚的TXE系列通道还是接到27-38脚的TXO通道?

我接到29-38脚的TXO通道,结果是下图的红屏,隐约能看到带单显示,但看不清字符。因为不是原板的配屏,这属于换板,也不知是屏线没接对通道还是屏参数不对导致的,或者是这个主板有问题

网友A:
不懂就问:我现在连接口怎么区分都分不清

网友B:
单八位lvds接口有五对双绞线和电源12伏,地线,对应一对时钟线和四对数据线,是普分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八位lvds接口有五对双绞线和电源12伏,地线,对应一对时钟线和四对数据线,是普分屏。 ...

谢谢兄弟回复,是的,这个我知道。现在是不知道这5对数据应该对应哪一组通道。起初认为应该和其他万用板一样,从带有字母O的那一路TXO接,(一般的万能板都从RXO接)却出现红屏,以为是板子坏了或者程序不兼容,差点判板子死刑放弃。昨晚换到TXE这一通道反而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问:我现在连接口怎么区分都分不清

你是说接口的样子还是接口的类型分不清呢,样子的话,引脚数最多那个肯定就是LVDS接口了,类型的话要看电路图和主芯片资料了

楼主:
换了个通道成功了